仿真出现下面错误怎么回事,求大神指教

楼主:
还有很多警告不用管行吗

网友:
楼主分享一下电路吧,看样子带USB接口,有USB DM。先看一下那几个电阻有封装吗?定义引脚名称可以带下划线吗?

网友:
用的哪家的软件仿真出现的问题呢
或者是仿真的什么功能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