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WM整流器和PFC电路比较

楼主:
PWM整流器和PFC理论上都能实现单位功率因数,这两种电路有什么优缺点呢?    什么时候采用PWM整流器什么时候又应该用PFC呢?   小弟有点不解

网友:
整流器:交流-直流
PFC电路:调整有功功率

网友:
没有听说过PWM整流器这种东西。PWM的意思是“脉冲宽度调制”。如何脉冲宽度调制还整流?
PFC倒是听说过,PFC的意思是“功率因数控制”。

网友:
实际的PFC电路,是先整流(多数情况是普通二极管桥式整流)交流电压,然后利用PWM方式控制电流,使整流后的电流波形与电压波形相似。实际上,就是一个开关电源,只不过控制目的不同而已。
所以,楼主所说“PWM整流器”,很可能是某些人的不太正式的名称,我猜测和PFC是同一个东西。

网友:
偶然看到这帖子。。。电力电子专业术语 PWM整流器 怎么就成了不太正式的名称了。。。。。

网友:
我也是说,什么叫不太正式的名称。。。但凡看过一两篇相关文章的也不会说这样的话。况且电力电子技术书就有关于PWM整流的知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