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ence一些原理图问题求助

楼主:
    1.我想在原理图中放置一些大过孔,连接在关键网络上方便后面做测试,如下图,不知道capture中怎么操作?

    2.在作原理图符号时,有的器件有NC引脚,这种需要画出来吗,不画出来到时候和封装相联系会不会报错?

    3.这种是capture的连接符吗,是全局有效的吧,确认一下。

网友:
1.你需要的是过孔还是测试点,想清楚
2.原理图脚数必须和封装对应起来,所以就算是nc,也需要画出来
3.那个是页面连接,整个设计有效的

网友A:
1、自己定义一个不安装的“器件”,如这个器件是直插式的,那么又兼作过孔了。
 如这个“器件”调试时或许真预备要焊个测试针什么的,PCB设计时要考虑用热风焊盘,而通常过孔是不焊接的。
2、记得电路图上好像NC不画也行,不报错,但即使如此也强烈建议画上,设计留隐性的东西不是好习惯,或许以后有人要为此绞脑汁,不值。
3、如上所述。

网友:
引用 网友A:
1、自己定义一个不安装的“器件”,如这个器件是直插式的,那么又兼作过孔了。
 如这个“器件”调试时或 ...

谢谢你的回答:
1.实际上我是要加入这样的测试点,我现在采取的办法是加入一个元件TP?,把它的封装做成一个焊盘就行:
2.多画NC引脚也行,一是在原理图上不够美观,还要给它们打上叉,如果能在元器件符号上隐去当然是最方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