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探针电阻率测试仪测试的几个注意事项

楼主:
四探针电阻率测试仪特点是主机配置双数字表,在测量电阻率的同时,另一块数字表(以万分之几的精度)适时监测全程的电流变化,免除了测量电流/测量电阻率的转换,更及时掌控测量电流。主机还提供精度为0.05%的恒流源,使测量电流高度稳定。

四探针电阻率测试仪测试四探针笔方法:
一般情况下,更换钢针之类,不需要拆开探头,只需要用拔出要更换的钢针,再重新安装新针,如果断针在孔内并且不拆开难以取出,必须按照以下步骤进行操作:
1、先松开笔身尾部端侧面的固定小螺丝,轻轻脱下尾部航空插口,保证探针头部旋转时同步旋转,防止扭线断线,短接
2、轻轻拧开探针头子,然后小心将铜片拉出,记住七片绝缘片与铜片之间的位置,(四片铜片每片间夹一片绝缘片,两边的铜片外侧各两片),将断针从铜片卡口座里取下即可。
3、特别注意一定不能将铜片取下时的位置错乱,铜片位置按照航空头四芯1234接线绿红黄黑的顺序一字排列,并且铜片之间按照宽窄顺序互相交叉排列,以免短接。
4、安装时铜片及绝缘片按照拆下时的排列轻轻塞进探针头子,并先将探针头子拧紧,再将尾部航空头插上,并且旋紧小螺丝,
5、将针装好,注意针头针尾方向,尖头为探针头部。
四探针电阻率测试仪注意事项:
1、仪器操作前请您仔细阅读使用说明书,规范操作
2、轻拿轻放,避免仪器震动,水平放置,垂直测量
3、仪器不使用时请切断电源,连接线无需经常拔下,避免灰尘进入航空插引起短接等现象
4、探针笔测试结束,套好护套,避免人为断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