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使用Altera Monitor 编译cortex-a9程序时,数学库报错

楼主:
我已经加入的头文件math.h
#include "BDS_ISR.h"
#include "sopc.h"
#include "Uart.h"
#include

程序如图

编译报错
E:/DE1_SoC_Workspace/DE1_Soc_B1_B2_hps_v1.0/Monitor_software/hps_bdsv1.0/BDS_ISR.c:321: undefined reference to `log10'
E:/DE1_SoC_Workspace/DE1_Soc_B1_B2_hps_v1.0/Monitor_software/hps_bdsv1.0/BDS_ISR.c:321: undefined reference to `log10'

网友:
可能是在gcc中,sin,sqrt等函数是在libm.so库文件中,并非在math.h中。

解决办法:直接使用lm参数即可,例如gcc -o Gen Gen.c -lm
在这个软件中,也可以指定编译参数。可以在设置中添加包含libm库来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