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规则中改了一下线宽。板都绿了,怎么才能先画条0.5宽的线

楼主:
在规则中改了一下线宽。板都绿了,怎么才能先画条0.5宽的线

改后

改后

网友:
1.设置:菜单Design-Rules-Routing-Width,修改这个里面的Preferred Width即可,还可以进一步设置不同层的Min、Max、Preferred Width。

2.布线过程中修改pcb线宽
选择Place-Line(快捷键P-L)中按TAB键,显示下图所示的对话框,可以修改Line Width和Current Layer。

网友:
板绿了是安全间距设置已超出,修改安全间距,布线规则下有设置线宽……

网友:
楼上说的很详细,楼主加油

网友:
板绿了说明电气特性不合格,也就是安全间距设置已超出,先修改安全间距,在设置线宽就好了。一般情况下要考虑板子的电路速度,要是速度较高的话,不建议修改安全间距,你可以采用较小的封装器件

网友:
我也是这种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