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我想请教一下

楼主:
就是我自己在实验室做PCB板子,只能是单面板,因为用的是贴片电阻,所以有的走线不能太粗
我想问的是,有空间让它粗的可不可以粗,粗细交替又感觉不好,但是又说电源和地应该粗,这两矛盾我不知道怎么才算合适
求教一下

网友A:
谁说的“因为用的是贴片电阻,所以有的走线不能太粗”

尽量加宽电源、地线宽度,最好是地线比电源线宽,它们的关系是:
  地线>电源线>信号线,一般,信号线宽为:0.2~0.3mm,最细宽度可达0.05~0.07mm,电源线为1.2~2.5 mm 电源线和地线,要考虑电流,PCB走线宽度是和电流有关系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谁说的“因为用的是贴片电阻,所以有的走线不能太粗”

尽量加宽电源、地线宽度,最好是地线比电源线宽, ...

不是这个意思,因为要绕线,从贴片中间走不就不能太粗吗,还有就是芯片小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是这个意思,因为要绕线,从贴片中间走不就不能太粗吗,还有就是芯片小

芯片下是可以走一些信号线的,线的粗细一般由芯片的管脚间距而定,还不能影响芯片工作。
一般芯片下不要走电源线的。

网友C:
按你意思是丛贴片的电阻封装或者芯片的两个引脚之间走线。信号线的话走线可以细一点,间距允许的话可以从电阻或者引脚之间走线,因为你是自己做板的话是容易短路或者连焊,可以的话最好不要这样做。

网友:
引用 网友C:
按你意思是丛贴片的电阻封装或者芯片的两个引脚之间走线。信号线的话走线可以细一点,间距允许的话可以从电 ...

对的,象贴片电阻的中间走线,一般情况不采取这种办法的。现在最常用的0603,两个焊盘间的空白距离也不大,走线一般不满足安全规定,

网友:
浏览一下,涨涨知识

网友:
路过,还有好长路要走,不光走线,性能,做产品还得考虑EMC和静电等……

网友:
如果自己腐蚀,不建议从两个引脚之间穿过(如2.54mm的排针),走线粗细这边能走宽就尽量走宽一点,不要太细,要不腐蚀出来你会傻眼的,电源上的你可以算一下,实在走不开你就跳线吧,背面的线路用飞线的方式直接连过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