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进入低功耗模式LPM0,使用外部中断唤醒,唤醒后在哪里

楼主:
MSP430进入低功耗模式LPM0,使用外部中断唤醒后,我一直单步调试,唤醒后一直在
#pragma vector = PORT4_VECTOR;
__interrupt void PORT4_ISR(void)
{

        __bic_SR_register_on_exit(LPM0_bits);

        ClrAllRam();

        P4IFG = 0;
}

这个中断程序里面,出不去while(1)的大循环,求解求指导

网友A:
ClrAllRam 没做什么低功耗设置相关的吧,如果把__bic_SR_register_on_exit(LPM0_bits);放到最后执行试试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ClrAllRam 没做什么低功耗设置相关的吧,如果把__bic_SR_register_on_exit(LPM0_bits);放到最后执行试试呢 ...

__bic_SR_register_on_exit(LPM0_bits)  我把中断函数里面就放了这么一句,单步调试还是只在这里跳来跳去。

想请问一下, 跳出低功耗之后,之前的初始化是都在呢?还是会全部复位的?需要重新再初始化一次吗?

因为我这个是P4.5口置了上拉电阻,按键一按就下降沿触发中断,然后P4.5口就一直是低电平了,我所有置了上拉电阻的IO口,都变成了低电平

网友A:
引用 网友B:
__bic_SR_register_on_exit(LPM0_bits)  我把中断函数里面就放了这么一句,单步调试还是只在这里跳来跳去 ...

LPM0模式只是把CPU停掉了,时钟和其他外设都保持原样不变,因此,你说的现象很是怪异,要彻底排查。

网友:
引用 网友A:
LPM0模式只是把CPU停掉了,时钟和其他外设都保持原样不变,因此,你说的现象很是怪异,要彻底排查。

明白,谢谢版主!

那就苦逼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