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示.h的宏提示没定义

楼主:
.c里包含了.h文件 但是提示.h定义的宏提示没定义
但.c包含了.h文件;.c用到了.h的宏;但就提示宏没定义。

网友:
说的好晕呼,直接把源码和错误贴上来吧

网友:
没图没真相没细节,神仙也帮不了你。

网友:
是不是.h里面开头的那个总定义和某个文件中的一样呀

网友:
把你的。h文件放在其他。h一样的路径里,如果不行,。h文件用双引号引用

网友:
最常见的情况:
1,C文件包含方式格式不对,或h文件名、宏定义名打错。
2,h文件不在工程设定的文件夹内。
3,宏定义错误。
4,刚修改的宏没有保存文件,或 编译器文件没同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