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f5529 launchpad usb驱动谁有啊,急需!!!

楼主:
电脑是win7 64位的,msp430f5529 aunchpad 接入电脑时不成功,要怎么办?

网友A:
楼主,这种情况我也遇见过,你下载个驱动精灵,它自己就能修复,很好用的

网友B:
你安装了一下IDE工具就会有驱动了

网友C:
官方的CCS带驱动

网友D:
如果电脑有装有CCS的话,将更新驱动程序定位于TI文件夹下,应该就可以完成驱动的更新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如果电脑有装有CCS的话,将更新驱动程序定位于TI文件夹下,应该就可以完成驱动的更新

谢谢我去试试 我装的是ccs5

网友:
引用 网友C:
官方的CCS带驱动

谢谢 我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E:
谢谢我去试试 我装的是ccs5

还是不行,有没有其他方法

网友E:
引用 网友B:
你安装了一下IDE工具就会有驱动了

IDE工具有很多呀 要下载哪一个??谢谢

网友B:
引用 网友E:
IDE工具有很多呀 要下载哪一个??谢谢

IAR for MSP430也带了驱动,官方的CSS也带了驱动呀 你准备用哪个开发就下用哪个呀!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这种情况我也遇见过,你下载个驱动精灵,它自己就能修复,很好用的

谢谢你 修复成功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IAR for MSP430也带了驱动,官方的CSS也带了驱动呀 你准备用哪个开发就下用哪个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