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 I2C问题

楼主:
I2C读出来的低八位一直都是0XFF求解啊。

网友A:
如果时序没问题的话 可以看下是不是延时太短了

网友:
I/O模式对吗,SDA是输入吗?发送的时候能收到应答吗?

网友B:
器件地址之类的弄对了么,你得先给我们看前面的东西,如果发送都没弄对的话肯定接收不到东西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器件地址之类的弄对了么,你得先给我们看前面的东西,如果发送都没弄对的话肯定接收不到东西

器件地址都没有错的,高八位能正常收到,但是低八位就会出错。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时序没问题的话 可以看下是不是延时太短了

延时加长了也没用,高八位是对的,但是低八位就出错。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器件地址都没有错的,高八位能正常收到,但是低八位就会出错。

你确定读取的地址是16位的寄存器?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你确定读取的地址是16位的寄存器?

问题已经解决了,谢谢。请问你用过RDA5820么。

网友D:
建议用示波器捕捉波形分析,或者用逻辑分析仪

网友:
引用 网友D:
建议用示波器捕捉波形分析,或者用逻辑分析仪

已经解决了,谢谢。

网友B:
引用 网友C:
问题已经解决了,谢谢。请问你用过RDA5820么。

FM芯片啊,之前的某个开发板上有,不过没有碰过。。。

网友:
引用 网友B:
FM芯片啊,之前的某个开发板上有,不过没有碰过。。。

好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