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太网 PROFINET

楼主(2016-09-08):
以太网 PROFINET
请教大神,PROFINET与以太网的连接方式是一样的吗?与芯片连接

网友:
理论上是一样的
但要看PROFINET协议的要求
虽然是协议不同,但硬件也有不同的地方,比如在外部连上,PROFINET在使用过程中强烈推荐金属接头,由于其屏蔽层与金属接头实现环状接触,并且要求金属接头与设备外壳相接触,突出了抗干扰能力
以太网就没有这么多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