鼠标失灵了,有人知道怎么回事吗?

楼主:
我的鼠标是http://item.jd.com/593536.html 双飞燕的。最近鼠标突然出现毛病了,就是鼠标有一会不碰它之后,刚开始拖动它的时候,指针是不动的。等动一会鼠标指针才开始动。只要不停的话,还不会出问题。有人碰到过吗?怎么破?

网友A:
确信不是电脑的问题吗?换个电脑再试试鼠标

网友B:
我好像之前也碰到过这样的现象,估计是笔记本上的触摸板碰到了线什么的,关闭触摸板看下……

网友C:
线断了吧!接触不良

网友D:
USB口有没有连其他设备?有可能通信干扰

网友E:
引用 网友A:
确信不是电脑的问题吗?换个电脑再试试鼠标

换了个鼠标是可以的!应该是鼠标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好像之前也碰到过这样的现象,估计是笔记本上的触摸板碰到了线什么的,关闭触摸板看下……

换鼠标可以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C:
线断了吧!接触不良

线断了,应该都不能用的啊!

网友:
引用 网友E:
换了个鼠标是可以的!应该是鼠标的问题!

拆开看看吧

网友:
接起来继续用,EE还害怕线断

网友:
引用 网友D:
USB口有没有连其他设备?有可能通信干扰

没有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E:
线断了,应该都不能用的啊!

也是哟!呵呵!也可能是鼠标光电管出问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也是哟!呵呵!也可能是鼠标光电管出问题了!

别这样,楼主就是想换个鼠标,大家直接回复换鼠标就行了,楼主肯定给你点个赞

网友:
换鼠标+换电脑 可以解决完美解决问题

网友F:
双飞燕确实很烂,之前在论坛活动获奖得的双飞燕的无线鼠标键盘,相当费电,几天电池就没电了,而且经常失灵,现在键盘已经弹不起来了

网友G:
这个还没遇到,不过顺便问个问题,我键盘有的时候小字区的del(也就是小数点键)有的时候会失灵,打不出来小数点,但是delete功能可以用,不知道为什么,重启系统可以解决。但是不知道具体原因。不知道有遇到的人么?

网友:
鼠标,哎,我几乎每年要换3-5个。真是消耗品啊
我都开始羡慕和佩服那些玩触摸和小红帽的兄弟了。

网友:
有必要的!

网友:
引用 网友G:
这个还没遇到,不过顺便问个问题,我键盘有的时候小字区的del(也就是小数点键)有的时候会失灵,打不出来 ...

是 NUMLOCK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F:
双飞燕确实很烂,之前在论坛活动获奖得的双飞燕的无线鼠标键盘,相当费电,几天电池就没电了,而且经常失灵 ...

我看是网吧里面双飞燕用的比较多,我以为它比较耐操,所以我就买了它。没想到是个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