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18b20仿真

楼主:
为什么proteus中ds18b20仿真实验开启定时器就有问题,关闭定时器读数就正常了

网友A:
都什么年代了,兄弟,随便买个开发板也就几十块钱吧,不要再仿真啦,没啥意义

网友B:
程序都不给?图也不给,你去问你老师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程序都不给?图也不给,你去问你老师吧

就这个  麻烦帮忙看看   一开定时器读的值就是错的   给老师做的  不用硬件  只要仿真就可以

程序仿真图

网友C:
引用 网友A:
都什么年代了,兄弟,随便买个开发板也就几十块钱吧,不要再仿真啦,没啥意义

给老师做的东西  不要硬件  只要仿真就可以

网友A:
引用 网友C:
给老师做的东西  不要硬件  只要仿真就可以

关键是仿真这玩意不知道到底靠谱不靠谱撒
而且根本没法调试,都不知道哪里出了问题
还要币?!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关键是仿真这玩意不知道到底靠谱不靠谱撒
而且根本没法调试,都不知道哪里出了问题
还要币?!

不好意思  初来乍到  不懂这个

程序 仿真

网友D:
开定时器是进入中断吗?如果是中断,设置个中断标志,如果没有度完全数值,不要跳出中断。
如果是进入中断引起的数值错误,应该和读取数据不完整造成的。

网友E:
既然你发现了开启和关闭定时器的区别了,顺着这个思路往下找找不到吗?定时器影响了你DS18B20的操作,那你操作18B20的时候就把定时器关掉,操作完再打开,看看是不是不影响了,如果不影响了,那就是这个原因了,如果还影响那再找其他原因
真不知道怎么想的,明明发现了线索,就是不追着往下查,这样能破得了案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开定时器是进入中断吗?如果是中断,设置个中断标志,如果没有度完全数值,不要跳出中断。
如果是进入中断 ...

是进入中断了  突然想到 我把测温程序放中断里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既然你发现了开启和关闭定时器的区别了,顺着这个思路往下找找不到吗?定时器影响了你DS18B20的操作,那你 ...

谢谢提醒  解决了 我把测温程序放中断里   好了  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