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起玩esp8266】升级失败,接下来该怎么办

楼主:
 板子异常,出乱码,想到升级。 (参照这个了: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497133-1-1.html
先是可以进行升级操作,还是出乱码;
再来,用了擦除 (参照“专治疑难杂症"的贴: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497588-1-1.html),再升级还是不行。
(擦除操作,到底要等待多长时间呢?)

用了下ESP8266Flasher,初看界面,以为是擦除,运行了(有图为证)。

好像不仅仅是擦除。

不知什么时候,升级功能也不行了,最后捕捉点不知有没有用的信息:

工厂启动方式 失败,什么鬼?

接下来,该怎么办?

网友:
工厂模式还没有遇到过。现在擦除只能用esptool.py,没有找到其它软件。一般擦除在1s以上的是正常的,太快的感觉没有真正擦除掉,可以多运行几次。

网友:
好消息,我的ESP8266终于复活了。

工具:esptool.py
材料:以前用esptool.py备份的FLASH数据(2M)

把数据写回FLASH的截图:

只要能用,这下啥也不怕了!
大胆玩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