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看多层PCB图?请大神指点一下。

楼主:
(无正文)

网友:
单层显示,一层一层看,不同层有不同的颜色表示

网友:
如使用AD,快捷键L,出现如下图,可以看到信号层和内电层和其他层的颜色设置。
然后按颜色看各层

网友:
确认每层颜色后,可以隐藏其他层,只看一层

网友:
使用的什么软件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