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电器吸合引起的单片机复位问题

楼主:
单片机通过三极管控制继电器吸合,驱动电机转动。在继电器吸合瞬间,单片机复位。请问该如何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
要做好隔离,不能直接用单片机控制三极管

网友:
如楼上所说,做好隔离是很有必要的。另外,单片机电源供电是否和电机驱动同时供电?要是是的话也得注意,最好是分开。

网友:
查一下原因,肯定是干扰
如是继电器的触点带较大的负载引起的干扰,除了采取楼上说的隔离,,
试试在继电器触点两端接一个CBB电容,耐压250-400V以上的0.01uF

网友A:
用示波器看一下单片机的电源,一级一级往上看,确定干扰到底是从哪里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示波器看一下单片机的电源,一级一级往上看,确定干扰到底是从哪里来的

接通瞬间 单片机的电源上有较大的杂波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查一下原因,肯定是干扰
如是继电器的触点带较大的负载引起的干扰,除了采取楼上说的隔离,,
试试在继电 ...

不接电机时正常 接上电机单片机就复位。用示波器看单片机的电源,接通瞬间 电源上有较大的杂波。

网友:
引用 网友C:
查一下原因,肯定是干扰
如是继电器的触点带较大的负载引起的干扰,除了采取楼上说的隔离,,
试试在继电 ...

电机是一个小的直流电机

网友:
什么 电源 ?
单片机电压和电机电压一样吗?
单片机电源如果跟电机电压一样的话..可以在电源上加个大电容...原理图发出来看看哦

网友:
引用 网友D:
什么 电源 ?
单片机电压和电机电压一样吗?
单片机电源如果跟电机电压一样的话..可以在电源上加个大电容.. ...

单片机3.3V 电机是12V 单片机的3.3V经12V转5V转3.3V而来

网友:
引用 网友B:
单片机3.3V 电机是12V 单片机的3.3V经12V转5V转3.3V而来

电源是用的开关电源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不接电机时正常 接上电机单片机就复位。用示波器看单片机的电源,接通瞬间 电源上有较大的杂波。

单片机的电源是多少V、电机的电源是多少V?
不彻底的解决方法就是直接在单片机的电源上多加电容,加到直到不重启为止
另外一种就是,单片机的电源和电机的电源完全隔离

网友:
引用 网友A:
单片机的电源是多少V、电机的电源是多少V?
不彻底的解决方法就是直接在单片机的电源上多加电容,加到直 ...

单片机3.3V 电机是12V 单片机的3.3V经12V转5V转3.3V而来

网友:
引用 网友B:
单片机3.3V 电机是12V 单片机的3.3V经12V转5V转3.3V而来

顺着你的电源系统往上找,3.3V有杂波,那你的5V有没有,再往上有没有,如果12V上也有,那就直接在12V上解决

网友:
电机电源端口并电容,另外注意加续流二极管。接地要注意,电机的地,电流不要通过单片的地。另外复位端口并一个10n看看?

网友E:
单片机的地和继电器的地隔离开 用两套电源  继电器有反并联二极管吗?

在技术突破的道路上没有终点

网友:
引用 网友E:
单片机的地和继电器的地隔离开 用两套电源  继电器有反并联二极管吗?

地没隔离 并联了二极管

网友D:
电机的工作电压电流是多少?你提供的电源够不够,是什么电源呢?
5V有用吗?如果没用就没必要了...直接12V转3.3V,用HT7133
可以在降压稳压前面串一个电阻或者二极管..

网友:
引用 网友D:
电机的工作电压电流是多少?你提供的电源够不够,是什么电源呢?
5V有用吗?如果没用就没必要了...直接12V转3. ...

电机启动瞬间电流较大约在800mA左右。电源是开关电源,12V 10A 的5V用来给485供电,已经串接二极管了

网友:
电源够的话..那就是干扰的问题了..把单片机地断开串个磁珠...单片机电源也要加小电容,104或者103
电机驱动用什么?电机干扰的话..也可以在电机输出线上分别串穿孔磁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