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芯片换型

楼主:
电路板电源芯片换型应该考虑的问题?

网友:
最后找批量稳定的,量产大的,最近几年的新东西,成本低
当然功率和性能上要匹配

网友:
注意功率,压差等等,还有主要看你整个电路对电源稳定的要求了

网友:
最主要的考虑,是新型号芯片的各项参数必须满足你原来负载的所有要求。

网友:
AC-DC电源芯片现在基本都是六级能效了,成本,芯片效率,稳定性,温度性能,EMC,静电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