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pex座

楼主:
一般大家画Ipex座子时需要在敷铜时把座子底部的铜皮掏空吗?

网友A:
为了让大家理解楼主的意思,,尽量说的明白一些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为了让大家理解楼主的意思,,尽量说的明白一些

在Layout时,一般天线背面都会抠铜,比如下图

又或者433MHz天线,

Ipex座子是接wifi天线的,画PCB在Layout时是否需要像上述两种天线一样在背面镂空?

网友:
建议找一下TI 有关WIFI的参考板评估板的设计资料看看,参考一下
比如CC3200 和 CC3100,官网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