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29+OV5642实现二维码识别

楼主:
打不开就点链接吧 http://v.youku.com/v_show/id_XMTcxODc4NzAzMg==.html?beta&

解码库被打包成lib了,没多大学习价值,只能玩一玩。

https://bbs.eeworld.com.cn/forum.php?mod=attachment&aid=MjU4Njg3fDM1NTY3YmNhMWM3Nzg2NjQ3MTEzODNhMzZjOWNlN2Q1fDE3MzgzNjI3NjU%3D&request=yes&_f=.rar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又被我抢到1楼了?看看

网友A:
又被我抢到1楼了?看看

网友:
瞄一眼看下

网友:
挺感兴趣的看一下

网友B:
这个二维码是怎么生成的呀。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个二维码是怎么生成的呀。

百度的,没有用STM32生成二维码

网友B:
引用 网友C:
百度的,没有用STM32生成二维码

是不是用百度的那种方法生成二维码,然后转成图片,然后图片再用Image2Lcd将图片转换为c语言数组进行,显示的呀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用百度的那种方法生成二维码,然后转成图片,然后图片再用Image2Lcd将图片转换为c语言数组进行,显 ...

不是滴,就是视频中的二维码是我百度的图片,用来给我们摄像头扫码用的;要生成二维码,STM32也可以做。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不是滴,就是视频中的二维码是我百度的图片,用来给我们摄像头扫码用的;要生成二维码,STM32也可以做 ...

哦哦,看到了。仔细一看视频才明白你说的了。 摄像用哪个模块,直接用stm32的dcmi驱动还是?

网友:
好呗!还行呗!!

网友:
引用 网友B:
哦哦,看到了。仔细一看视频才明白你说的了。 摄像用哪个模块,直接用stm32的dcmi驱动还是?

摄像头用的是OV5642,用STM32的DCMI驱动的。

网友:
可以玩玩

网友:
我换成其他的摄像头是不是也可以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