画PCB板求助

楼主:
在画一块规定尺寸的PCB板的大小,第一步选择KEEP-OUT层; 第二步选择PIACE LING画出自己的形状,第三部用快捷键E-S-Y,D-S-D后,画出了如上图的形状,Keep-out层都是灰色的,正常都是粉色的;请高手指教。

网友:
点击右下角 清除

网友:
所显示的颜色可以设置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请参考这个,
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497258-1-5.html

按帖子的步骤,就是不掏空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