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拟示波器正常显示方波,其x轴扫描信号是

楼主:
如题  在线等

网友A:
是什么波形呢  方波?  正弦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是什么波形呢  方波?  正弦波?

只要是扫描,X轴信号就应该是锯齿波,而且锯齿波线性要很好才行。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只要是扫描,X轴信号就应该是锯齿波,而且锯齿波线性要很好才行。

嗯 是这样的 我测试了  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嗯 是这样的 我测试了  谢谢

其实,示波器扫描显示时,X轴是时间轴,所以X轴信号一定是一个随时间线性变化的信号,那仅可能是锯齿波。
对静电偏转的,扫描信号是锯齿波电压,对磁偏转的,扫描信号是锯齿波电流(电视显像管就是这样的电流波形)。
电子示波器是由光线示波器演变而来,光线示波器的扫描是匀速运动的一束光线,由旋转多棱镜产生。

网友:
引用 网友A:
嗯 是这样的 我测试了  谢谢

示波器的X轴如果不是扫描工作,也可能施加其它波形的信号。例如测定频率时往往观察李沙育图形,此时示波器X轴输入的是一个正弦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