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impliti协议

楼主:
10芯积分
我想问一下 我做的是simpliti通信  一直都是节点往网关上发送数据  但是从来没有尝试过 网关往节点上发送数据  不知道哪位大神对simpliti协议底层了解的比较清楚的....想问一下 网关能往节点发数据么?谢谢了

网友A:
拼错了,是SimpliciTI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拼错了,是SimpliciTI吧

网友:
当然可以!
接口函数smplStatus_t SMPL_SendOpt(linkID_t lid, uint8_t *msg, uint8_t len, txOpt_t options)
第一个形参就是对应子节点的ID,这个在入网的时候主动由网关分配的。

网友:
可以的,在节点入网以后,网关(?)会分配一个通道(连接槽)给节点,这样就可以直接向节点发送数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