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SP8266折腾了几天,就弄了这个

楼主:
网络时钟,在SPI屏上显示ESP8266的python库很不完善,很多属性都没有,网站也没明确说明,只能自己摸啊摸...
另一个不知道是采用怎样一个内存的机制,时常memerror,本来天气都调好了,没办法放一起
另外SPI那个库不知怎么问题,用不好。好奇怪,只好用模拟的

网友A:
不错啊,显示屏是什么型号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错啊,显示屏是什么型号呢?

5110吧?

网友B:
实时时钟,不错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不错啊,显示屏是什么型号呢?

ST7585驱动IC的串口屏,和5110差不多

网友:
引用 网友B:
实时时钟,不错

不是很精确,但一个小时会从网络更新一次时间,所以偏差不会太大,玩玩而已

网友:
ESP8266的RAM只有16K,实在是比较少,稍微大一点的程序,就容易出问题。可能需要经常进行垃圾回收才行。

期待ESP32,性能和资源都要强不少,但是官方目前没有移植计划,据说Wipy的团队会去移植。

网友:
引用 网友C:
ST7585驱动IC的串口屏,和5110差不多

恩呢,很棒!效果很不错

网友:
慢慢来,越来越会上手

网友:
这屏不错!仿佛是手机拆下的……

网友D:
楼主 我用模拟spi驱动ST7735S 128*160的彩屏,刷一帧大概有七八秒吧。请问楼主的用的lcd速度怎么样?

网友:
引用 网友D:
楼主 我用模拟spi驱动ST7735S 128*160的彩屏,刷一帧大概有七八秒吧。请问楼主的用的lcd速度怎么样?

要看你spi的速度了,而且你是彩屏,数据量是我的16~24倍。想要提高速度,一是加快spi速度,最好用硬件的做到M以上,另一个开显存缓冲区,批量写入现存,不要一个点一个点显示

网友:
8266确实资源太少,我也才开始玩,主要困扰是文档太粗略,很多功能是存在的,但是要猜着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