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05编译问题

楼主:
固件里面的 system_stm32f4xx.c 编译出错。。。找不到这个PWR_CR_VOS 在哪里定义的
有没有遇到过这个情况的。
  ******************************************************************************
  * @file    system_stm32f4xx.c
  * @author  MCD Application Team
  * [url=home.php?mod=space&uid=252314]@version[/url] V1.1.0
  * [url=home.php?mod=space&uid=311857]@date[/url]    19-March-2012
  * [url=home.php?mod=space&uid=159083]@brief[/url]   CMSIS Cortex-M4 Device Peripheral Access Layer System Source File.
  *          This file contains the system clock configuration for STM32F4xx devices,
  *          and is generated by the clock configuration tool
  *          stm32f4xx_Clock_Configuration_V1.0.0.xls
  *

网友:
如果不确定是不是别人改过,可以参考我这个链接中7楼的帖子重新生成一个system_stm32f4xx.c 。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498952-1-1.html    或者从标准外设库复制到你的工程目录下,再看看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