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电路合理吗

楼主:
直接上图:

图中的VCC_DC为12V,充电的时候才有电压,STDBY为充电芯片的状态指示管脚,充满时最左边的那个mos管会导通。我想实现的是:在充电的时候主板没开机的由充电芯片来控制图中的LED状态,充满了会灭掉;在充电的时候主板开机后,由mcu的IO口(IO_pin)来控制那个led的状态;在不充电的时候主板开机单片机任然可以控制通过IO口(LED_Charge_Pin)控制這个led灯的亮灭。图上这种做法合理吗

网友:
有点问题。
“图中的VCC_DC为12V,充电的时候才有电压”。不充电时,VCC_DC是什么状态?若是开路,则你的设想可以实现(还要考虑LED_Charge_Pin驱动能力),若是短路到地,那么LED_Charge_Pin信号将通过两支MOS管内部寄生二极管短路到地。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有点问题。
“图中的VCC_DC为12V,充电的时候才有电压”。不充电时,VCC_DC是什么状态?若是开路,则你的 ...

不充电时VCC_DC是开路 就相当于拔掉了充电器, LED_Charge_Pin就是单片机的IO口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不充电时VCC_DC是开路 就相当于拔掉了充电器, LED_Charge_Pin就是单片机的IO口

“不充电时VCC_DC是开路 就相当于拔掉了充电器”
未必。
通常标注VCC这类标号的,对地往往接有较大的电容,而电容对频率较高的交流来说,几乎可以看成短路。
如此,VCC对地电压为零,在LED_Charge_Pin高电平时间很短情况下,LED_Charge_Pin的高电平将通过两支MOS管对该电容充电,时间短到不足以使这个VCC到地的电容两端电压上升到LED导通电压,那么LED就不会亮。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不充电时VCC_DC是开路 就相当于拔掉了充电器, LED_Charge_Pin就是单片机的IO口

“LED_Charge_Pin就是单片机的IO口”
某些单片机IO口上拉能力很弱,甚至点亮LED都困难(发光暗淡)。
当然也有单片机上拉能力相当强。

网友C:
“ 充满时最左边的那个 …… ”,这句话说得含糊,我分不清是哪一个。

从图中可见,Q7、Q8组成“与 ” 功能,LED的亮灭由STDBY及 IO_PIN两个信号共同控制。

但LED_Charge_Pin (如果亦为MCU引脚)就无法控制LED了,是多是在拉电流时,给LED提供电流,即与前电路起到 “ 或 ” 功能。

网友:
引用 网友C:
“ 充满时最左边的那个 …… ”,这句话说得含糊,我分不清是哪一个。

从图中可见,Q7、Q8组成“与 ”  ...

最左边的指的是STDBY那个,LED_Charge_Pin和IO_PIN都是MCU的管脚,是构成了”或“的功能, 并且他们不是同时要控制那个led  通过IO_PIN断开Q8 然后才由LED_Charge_Pin控制led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充电时VCC_DC是开路 就相当于拔掉了充电器”
未必。
通常标注VCC这类标号的,对地往往接有较大的电 ...

这里VCC_DC没有接大电容,交流怎么说?

网友A:
引用 网友B:
“LED_Charge_Pin就是单片机的IO口”
某些单片机IO口上拉能力很弱,甚至点亮LED都困难(发光暗淡)。
当 ...

LED_Charge_Pin這个就是stm32的一个管脚,单独IO口接电阻接led 还是很刺眼 点亮led还是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A:
LED_Charge_Pin這个就是stm32的一个管脚,单独IO口接电阻接led 还是很刺眼 点亮led还是可以

需要谨慎小心的地方都注意到,那么此电路可以实现你的要求。
其实,dontium已经指出,两个输入端是“与”关系,和第三个LED_Charge_Pin 是“或”关系。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最左边的指的是STDBY那个,LED_Charge_Pin和IO_PIN都是MCU的管脚,是构成了”或“的功能, 并且他们不是 ...

对这类问题,先列出真值表来,有助于思考,也容易看出各输入端之间逻辑关系。

网友:
引用 网友B:
对这类问题,先列出真值表来,有助于思考,也容易看出各输入端之间逻辑关系。

这之间的逻辑关系我清楚,既然你上面说到這个电路可行,那我就得到答案了,谢谢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