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选择TVS的型号?

楼主:
一个五口交换机和一个短信猫,电源是从12V开关电源接出,通过三端稳压块转换成5V。因为被雷击过一次,将三端稳压块和短信猫损坏,为了防止再次受雷击,准备在12V(10A)的电源输出及5V(1A)的电源输出加装TVS,请问该如何选择合适的TVS,以及如何接线?先谢谢大家。

网友:
最好在开关电源入口处加TVS,如果电源正常了,后级也就不受影响了。

并且 ,现在的220V保护方案很多,很容易实现。

网友:
我原来就是220AC——12VDC——5VDC分别供电,雷击时12V用电设备未损坏,5V是从12V用三端稳压获得的,三端稳压7805损坏了,其后的短信猫烧坏了,交换机未受损。
220V保护可能要用双向的吧?

网友:
有交流电路中最好用双向TVS
如果是防静电用单向即可

网友:
我做的产品一般都用双向TVS,耐压值推荐8KV的。你用的产品哪家的?ESD都没过也能出货。。。。

网友:
首先是TVS二极管的关断电压要大于线路正常工作电压,其次,TVS的功率等级应当根据引用的瞬态和浪涌能量的级别而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