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白,想学习Linux、Android,请教

楼主:
本人小白,目前只用STM32F103 系列做过几个项目,现在想进阶学习一下Linux或者Android,Android优先,看了一下淘宝上面Cortex-A8、A9的开发板比较多,天嵌、友善、米尔等等,但是不知道资料怎么样,求前辈推荐一下,谢谢!

网友A:
你都不如学学android应用开发。

网友B:
楼主是想学linux或安卓驱动开发?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楼主是想学linux或安卓驱动开发?

底层驱动开发和应用软件,看了下网上资料太多,还有对MCU的选择,Cortex-A5、A8、A9还是ARM9、11.多多指教

网友:
引用 网友C:
底层驱动开发和应用软件,看了下网上资料太多,还有对MCU的选择,Cortex-A5、A8、A9还是ARM9、11.多多指 ...

感觉跟后面的架构无关吧,那个资料多点,遇到问题时可以有资料查就好了,至于性能就那样吧

网友D:
对于板子,很负责任的告诉你,买什么也不要买米尔的,米尔资料差没有技术支持和相关资料更新的。简单说他们就是买硬件的

网友E:
我推荐友善之臂的,用过他家的板子,我用的是tiny4412,资料挺全的,也有技术支持,作为学习挺合适的,我推荐这个。

网友:
引用 网友D:
对于板子,很负责任的告诉你,买什么也不要买米尔的,米尔资料差没有技术支持和相关资料更新的。简单说他们 ...

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推荐友善之臂的,用过他家的板子,我用的是tiny4412,资料挺全的,也有技术支持,作为学习挺合适的,我推 ...

谢谢!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你都不如学学android应用开发。

Android应用需要对底层硬件了解吗?还是就像是Windows软件开发一样!

网友A:
引用 网友C:
Android应用需要对底层硬件了解吗?还是就像是Windows软件开发一样!

不需要了解底层硬件,底层不值钱。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不需要了解底层硬件,底层不值钱。

那就是纯软件开发了!这个要用Java来开发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那就是纯软件开发了!这个要用Java来开发了吧?

对啊,我以为你要搞java开发呢。。

网友:
不用客气,遇到什么问题可以来问我,虽然懂的不多,但是我知道的一定帮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