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inux调度策略

楼主:
进程可以通过sched_getscheduler()和sched_setscheduler()来操作Linux调度策略:
#include
struct sched_param{
          int sched_priority;
};
int sched_getscheduler(pid_t pid);
int sched_setscheduler(pid_t pid,int policy,const struct sched_param *sp);
成功调用sched_getscheduler()会返回由pid指定的进程的调度策略。如果pid值为0,
则返回调用进程的调度策略。中定义了一个整数,表示调度策略:
SCHED_FIFO表示先进先出策略,SCHED_RR表示轮询策略,SCHED_OTHER表示
普通策略。出错时,函数值返回-1,同时相应的设置errno值。
以下代码显示sched_getscheduler()的用法:

编译:

运行:

网友:
sched_param结构体中的有效字段依赖于操作系统支持的调度策略。SCHED_RR和
SCHED_FIFO都至少需要一个字段sched_priority来指明静态优先级。SCHED_OTHER
不使用任何字段,虽然未来的调度策略可能会用到。因此,可移植的合法程序不应该
对sched_param结构体的字段做出任何假定判断。
设置进程调度策略和参数很简单:

编译:

运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