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原理图导到PCB求助

楼主:
我从原理图导到PCB的时候;元器件上多了很多圆,如上图,请高手指点

网友:
应该是提示有错误,不符合规则

网友:
可能是重叠错误
Design----rules
找placement---component clearance修改

网友:
看是不是哪设置错了,一般要是不符合规则,不会将原理图转化为pcb的

网友:
出现错误放大错误地方就能看到提示的错误规则了

网友:
规则设置下啊。你做封装的时候要注意下。

网友:
看起来有点像你的这些元件的管脚没有网络属性哦。图太小,看不是很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