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問各位,AD10怎麼可以把A面的多個零件一起轉移到B面

楼主:
請問各位,AD10怎麼可以把A面的多個零件一起轉移到B面

网友:
shift选中所要移到下面层的全部器件,这里指这排电阻

重要一步

F11
出来PCB Inspector对话框

所选器件的确是在顶层,然后,修改为Bottom Layer

回车确认
切回3D看效果,,顶层没有了

都在Bottom Layer了

网友:
这会有空,实操演示一下先看3D效果

回到2D

以这排电阻为例,实操一下

网友:
选中要翻面的器件,然后按L健也可以,器件就会跳转到背面了

网友:
謝謝各位了,問題解決了

网友:
选择要移到背面的,
按住,L
OK,按到背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