确定有效优先级的范围

楼主:
Linux提供两个系统调用来获得有效的优先级范围,一个返回最小优先级,另一个
返回最大优先级:
#include
int sched_get_priority_min(int policy);
int sched_get_priority_max(int policy);
成功时,sched_get_priority_min()会返回最小值,sched_get_priority_max()返回
policy所关联的调度策略的最大有效优先级。失败时,这两个调用都返回-1.唯一可
能的错误是policy值非法,在这种情况下,errno值会被设置为EINVAL。
这两个函数调用的用法很简单:

编译:

运行:

网友:
正如前面所讨论的,数值越大意味着优先级越高。要把进程设置成相应策略的最高
优先级,可以通过如下代码实现:

编译:

运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