忙里偷闲学习ufun_17] SDIO_MMC、SD+FatFs

楼主:
网上下载别人的例程修改而来,现在完全可以跑了

/**********************************************************
                           主函数
**********************************************************/
int main(void)
{
        u8 SDtatus;        //SD卡初始化状态

        u8 i;
        RCC_Config();

                        NVIC_PriorityGroupConfig(NVIC_PriorityGroup_2);        //设置中断分组
        USARTx_Init(9600);        //初始化串口,设置波特率为9600bps
                printf("Software Compiled Time: %s, %s.\r\n",__DATE__, __TIME__);        //获取软件编译时间

        delay_init(72);        //初始化延时函数

        mem_init(SRAMIN);        //初始化内部内存池

        myf_init();        //为文件系统申请内存

        printf("Software Compiled Time: %s, %s.\r\n",__DATE__, __TIME__);        //获取软件编译时间

        /*******************我是美丽的分割线******************/

        /******************************************************
                              SD卡初始化
        ******************************************************/
        if(SD_Init() != SD_OK)        //初始化失败
        {
                SDtatus = SD_Init();
                printf("The Faild is:%d\r\n", SDtatus);
        }
        else        //初始化成功了
        {
                SD_Card_Printf_Info();        //打印卡信息到串口
        }

        /*******************我是美丽的分割线******************/

        /******************************************************
                            测试FatFs用函数
        ******************************************************/
        f_res = f_mount(0, fs[0]);        //挂载SD卡
        printf("f_mount res :%d\r\n", f_res);

        //读测试
        f_res = f_open(filescr, "0:/demo.txt", FA_OPEN_DEFAULT);        //打开文件
        printf("f_open res :%d\r\n", f_res);

        if(f_res == FR_OK)        //打开文件成功
        {
                f_res = f_read(filescr, SDdatabuff, 30, &br);        //读取文件内容
                printf("f_read res :%d\r\n", f_res);

                f_res = f_close(filescr);        //关闭文件
                printf("f_close res :%d\r\n", f_res);

                printf("read string is: %s", SDdatabuff);        //打印到串口
        }
        else        //打开失败
        {
        }

        //写测试
        f_res = f_open(filedst, "0:/test.txt", FA_OPEN_NEW_COVER);        //创建文件,如果存在则覆盖
        printf("\r\nf_open res :%d\r\n", f_res);

        f_res = f_write(filedst, test_buff, sizeof(test_buff), &bw);        //写入字符串
        printf("f_write res :%d\r\n", f_res);

        f_res = f_close(filedst);        //关闭文件
        printf("f_close res :%d\r\n", f_res);

        //打开刚才创建的文件
        f_res = f_open(filescr, "0:/test.txt", FA_OPEN_DEFAULT);        //打开文件
        printf("f_open res :%d\r\n", f_res);

        f_res = f_read(filescr, SDdatabuff, 30, &br);        //读取文件内容
        printf("f_read res :%d\r\n", f_res);

        f_res = f_close(filescr);        //关闭文件
        printf("f_close res :%d\r\n", f_res);

        printf("read string is: %s", SDdatabuff);

        /*******************我是美丽的分割线******************/

网友A:
SD卡不是官方就提供了相应的驱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SD卡不是官方就提供了相应的驱动

官方的有错误,调了好久,没找到问题在哪?

网友:
引用 网友B:
官方的有错误,调了好久,没找到问题在哪?

啊,这样啊,明天看看!感觉还是SPI简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