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j-link不能用了,怎么修?

楼主:
如何拯救我的j-link

网友A:
得说清楚发生什么事了吧!否则怎么给你说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得说清楚发生什么事了吧!否则怎么给你说呢!

没法下程序了,连在电脑上指示灯也不亮了

网友:
估计是掉固件了吧!重新刷下固件吧!

网友B:
说现象啊。是手贱升级固件识别盗版了,还是突然不能用了。可以选择重新刷一下固件。百度上一堆重烧固件的方法,可以尝试一下、

网友:
指示灯不亮了,那是掉固件了,重刷固件就满血复活,也有可能真的坏了。

网友:
没事,重新烧一下固件就行了,记住以后不要更新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说现象啊。是手贱升级固件识别盗版了,还是突然不能用了。可以选择重新刷一下固件。百度上一堆重烧固件的方 ...

是突然不能用的

网友:
网上搜下重新刷固件啊

网友:
卸开它,里面有两个管脚用镊子短接后,自动erase掉固件(表现为erase掉固件后,再次插上仿真器,仿真器的灯不亮),其他的就是找到固件,然后下载固件,我记得我办公室的电脑里有关的一些资料,你找不到资料,可以回复下我,我发你邮箱。

网友:
看我的一个帖子

网友C:
看来楼主还在深受V8的毒害啊!!

试试最新的 JLINK V9.3吧,我和好多同事都买了,挺好用,而且无限升级也不掉固件,也很稳定的,……

咋越说越像淘宝卖家了,嘻嘻,买个新的V9.3的,不要再为这破事烦心了,90左右,淘宝一堆的!

网友D:
只要硬件没坏就能修好。

网友:
引用 网友D:
只要硬件没坏就能修好。

恩恩 ,同学帮我刷固件刷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323223-1-1.html

谢谢啦

网友:
引用 网友C:
看来楼主还在深受V8的毒害啊!!

试试最新的 JLINK V9.3吧,我和好多同事都买了,挺好用,而且 ...

看来升级版的就是不一样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