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小白画的pcb板子求指教

楼主:
大家好~上次发了一个自动布线版本的帖子,听从各位前辈意见改进之后现在是一个纯手工布线的版本,并且电阻电容大多改为了贴片电阻,封装都是1206.
发现改为贴片电阻之后布线比之前有一个缺点,就是必须要加很多过孔才行。。。例如图中大概加了5个过孔。
后来软件检查是警告说drill size,意思是过孔的大小问题?
小弟在这里问一下过孔的大小应该怎么决定?线宽吗?
另外图中V1V2VinVj以及+12V和GND这几个过孔是焊接接口的,其余的几个过孔只是起连接线的作用。。
我想问一下我这种做法对吗?过孔具体该怎么应用?
纯小白问题很蠢。。希望大家不要介意。。

网友A:
对这个也不是很清楚,之前画过一个pcb板子,过孔尽量要少用,尤其在高速、高频率电路中,而且信号线的过孔要尽量小,否则会带来分布电容,给电路带来影响。看你的这个电路图,并不复杂,而出现过孔多的原因在于你的器件摆放位置不合理,你规划一下,会减少过孔的。

网友B:
过孔多少无所谓,不要受尽量少的约束,走线走不开只能过孔……不知道你上次发的啥,都改1206也是够大的

网友C:
你这个看上去并不复杂,也不是高速电路,不容易出什么问题。
过孔数量不是重点,要优化的是走线和摆放。这个要锻炼下空间想象力,呵呵。
但是可以做得再紧凑一点,0603电阻的下面都可以过线,就别说1206了。
还有,要利用大面积铺铜,特别是在电源电路里面。

网友D:
过孔是因为你的排版不是很好,要考虑美观,实际应用。重点先是功能:
一:如果是类似单片机最小系统之类的小板子,只需要考虑摆放美观,电源线稍稍加粗即可,一般走线方式不会出现问题。
二:电源布板,这个要求就要稍高,先是要考虑走线尽可能短(避免线上阻抗),其次是若是开关电源,输出尽可能排的紧凑。
三:高频信号走线,尽量不要有过孔,这会带来很多干扰,具体的你可以查资料看。
四:就是多层板的排布,这个就要参考上面三条来布,到时候注意的就是信号线走线尽可能用地层隔开,避免干扰。

PS:你这次改版的走线在我看来还是很乱,虽然走直角或是锐角的毛病你改了,但是真的,你自己看来不乱吗?建议重新布板,还有,我上次说的让你不要用自动布线,其实你理解错了。想你刚接触制版,你可以先把器件摆好,然后自动布线一下,你先看看电脑是怎么布线的,你记一下大概,然后撤销手动布线。电脑布线做一个参考,我相信比你现在手动布线的好看。没别的意思啊,好好加油,大家都是这么过来的。

网友E:
你板子没有布完

网友:
引用 网友A:
对这个也不是很清楚,之前画过一个pcb板子,过孔尽量要少用,尤其在高速、高频率电路中,而且信号线的过孔 ...

谢谢回复! 我现在对器件摆放没有什么头绪,不知道该按什么规则去考虑器件的位置。目前基本都是看怎么均匀分布好。。。

网友F:
引用 网友B:
过孔多少无所谓,不要受尽量少的约束,走线走不开只能过孔……不知道你上次发的啥,都改1206也是够大的

谢谢回复! 那就是过孔不是很影响整体效果了吗?我看说过孔多会增加寄生电容什么的。。之前的电阻电容都是那种很原始的。。面包板上插来插去的那种电阻电容。。。

网友F:
引用 网友C:
你这个看上去并不复杂,也不是高速电路,不容易出什么问题。
过孔数量不是重点,要优化的是走线和摆放。这 ...

谢谢回复! 我想问一下大面积铺铜是指的把地线做成类似一大片的样子吗?然后电路里接地的部分就直接跟这一层焊接上?
我记得软件里是画一个多边形然后定义为地。。这么操作的

我知道我的问题很蠢。。别介意。。。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过孔是因为你的排版不是很好,要考虑美观,实际应用。重点先是功能:
一:如果是类似单片机最小系统之类的 ...

啊啊非常感谢您!
我这个其实就是一个波形变换的电路,最高频率大概在50khz左右。
里面有一小部分12V-5V的开关电源部分(lm2596 usb接口那里)
板子我估计大概就是双层板应该就可以了。
对于地层我有一个疑问,如果是贴片电阻的话,一端接地,一端接信号,这种情况怎么做呢?贴片电阻同时接两层就只能靠过孔了吧?但是多层板的话可以做到精确接到某一层吗?

上次看了您的回复之后收益很多,所以进行了一下改动,但是感觉电源线和地线这次是不是加的太粗了(笑)
另外也是我目前最头疼的一点,就是器件的摆放位置。这个有什么规则可以遵守吗?看了一些说是根据器件是产生干扰还是害怕干扰来分区摆放?

网友:
引用 网友E:
你板子没有布完

啊啊是的!我当时是布好的,后来不知道做了什么操作这两根线又回去了。。。那里后来也是靠过孔连起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谢谢回复! 我想问一下大面积铺铜是指的把地线做成类似一大片的样子吗?然后电路里接地的部分就直接跟这 ...

对的,画一个polygon, 然后name它为一个net名比如GND.
铺铜比用线画有更小的电阻。

网友:
引用 网友F:
啊啊非常感谢您!
我这个其实就是一个波形变换的电路,最高频率大概在50khz左右。
里面有一小部分12V-5 ...

连接不同的层当然用过孔啊。直插焊盘可以看成是大的过孔。过孔也不一定是要和每一层都连接,比如4层板上某处1-3层需要连一下,那么那个位置上2,4层如果有铜就会挖去一个洞来绝缘。

网友:
引用 网友F:
谢谢回复! 那就是过孔不是很影响整体效果了吗?我看说过孔多会增加寄生电容什么的。。之前的电阻电容都 ...

寄生参数这种板子不用考虑;考虑到美观你可以把元件摆放在合适的位置,让走线尽量看着舒坦

网友D:
引用 网友F:
啊啊非常感谢您!
我这个其实就是一个波形变换的电路,最高频率大概在50khz左右。
里面有一小部分12V-5 ...

首先,50K信号频率不算高,随意。其次,12V-5V的开关电源部分如果输出的电流要求不高的话也可以就按照你现在的布局。如若需要大电流,在我看来,你现在的走线太长了,完全可以在短一点,降低线损。
多层板具体到哪一层的问题我也不好回答,没有实际操作经验。(尴尬)
电源线估计在3A左右的50mil以内皆可满足,不需要纠结,根据排版状况自行决定,但不要低于20mil。
器件摆放问题,例如开关电源外置MOS管的话,尽可能靠近芯片引脚,输出口走线要粗、短。(诸如此类,坛里有很多前辈留下资料,耐心找一找)

网友F:
引用 网友D:
首先,50K信号频率不算高,随意。其次,12V-5V的开关电源部分如果输出的电流要求不高的话也可以就按照你 ...

大神大神!!这次有没有好一点点!!??
因为我赶时间让朋友帮我带板子回来,所以我得今明两天就赶紧联系淘宝给我做板子。。
目前这个拿着可以用吗?如果只是小改的话哪里可以提高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F:
大神大神!!这次有没有好一点点!!??
因为我赶时间让朋友帮我带板子回来,所以我得今明两天就赶紧 ...

输入线加粗点。

网友:
画板考虑元器件摆放合理,线宽电流,电气性能,EMC,静电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