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外接收管奇怪问题?

楼主:
如上图所示,红外接收管按照左图连接应该是正确的连接方式,当时在调试工程中发现右图连接出的效果远远好于左图连接方式,这是为什么?  (确认过,管子引脚没有错)

网友A:
建议还是按说明中推荐的接法,

本来三极管发射极和集电极,都是相同的材料,区分C与E也只是因为工艺的区别。有些三极管把C与E调换也是可以工作的,但很多性能不能保证。

网友B:
“在调试工程中发现右图连接出的效果远远好于左图连接方式”
如何得知“效果远远好于……”?“好”的表现是什么?

网友:
引用 网友B:
“在调试工程中发现右图连接出的效果远远好于左图连接方式”
如何得知“效果远远好于……”?“好”的表现 ...

输出的波形右图幅值大,左图基本没波形

网友:
你使用的可能是PNP型红外接收三极管吧?

网友C:
真如楼上说,集电极和发射极可调换用吗?,没试过

网友:
估计还是接反管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真如楼上说,集电极和发射极可调换用吗?,没试过

发射结和集电结都是PN结,但掺杂浓度等不同,结的厚度不同。
某些情况,集电极和发射极是可以对调的,但管子参数会有很大变化,例如电流放大倍数相当小,一般十倍以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建议还是按说明中推荐的接法,

本来三极管发射极和集电极,都是相同的材料,区分C与E也只是因为工艺的区 ...

红外管手册一般都没有推荐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