隐形光缆(光纤入户系列)

楼主:
FTTH皮线光缆|1芯皮线光缆|2芯皮线光缆|室内蝶形光缆|室外蝶形光缆|FTTH蝶形引入光缆|FTTH蝶形光缆|TAC隐形光缆|皮线光缆|FTTH自承式皮线光缆|FTTH室内皮线光缆|蝶形引入光缆生产基地!共为通信FTTH 自承式蝶形引入光缆(GJYXFCH、GJYXFCV、GJYXCH、GJYXCV皮线光缆、GYTA、GYTS、GYXTW室外光缆!)
采购热线:13566547939
蝶形光缆
产品描述Description自承式接入网用蝶形引入室内光缆是将光通信单元处于中心,两侧放置两根平行非金属加强元件(FRP),在外侧再附加一根钢丝加强元件,最后,挤制黑色或彩色低烟无卤护套成缆。
The optical fiber unit is positioned in the centre. Two parallel Fiber Reinforced Plastics (FRP) are placed at the two sides. A steel wire as the additional strength member is also applied. Then, the cable is completed with a black or color LSZH sheath.

1.特种耐弯光纤,提供更大的带宽,增强网络传输特性;
Secial low-bend-sensitivity fiber provides high bandwidth and excellent communication transmission property
2.两根平行FRP使光缆具有良好的抗压性能,保护光纤;
Two parallel FRP strength members ensure good performance of crush resistance to protect the fiber
3.钢丝附加加强元件,使光缆具有良好的抗拉性能;
Steel wire as the additional strength member ensures good performance of tensile strength
4.光缆结构简单,重量轻,实用性强;
Simple structure, light weight and high practicability
5.独特的凹槽设计,易剥离,方便接续,简化安装和维护;
Novel flute design, easily strip and splice, simplify the installation and maintenance
6.低烟无卤阻燃护套,环保.
Low smoke, zero halogen and flame retardant sheath
光学特性Optical Characteristics
光纤类型
衰减
满注入带宽(OFL)
有效模式
带宽
10 G以太网链路长度 SX
最小弯曲半径
条件
1310/1550nm
850/1300nm
850/1300nm
850nm
850nm
/
典型值
最大值
典型值
最大值
单位
dB/km
dB/km
dB/km
dB/km
MHZ.km
MHZ.km
m
mm
G657A1
0.36/0.22
0.5/0.4
---
---
---
---
---
G657A2
0.36/0.22
0.5/0.4
---
---
---
---
---
7.5
OM3
---
---
3.0/1.0
3.5/1.5
≥1500/500
≥2000
≤300
OM4
---
---
3.0/1.0
3.5/1.5
≥3500/500
≥4700
≤550
接入网用蝶形引入光缆系列
Bow-type drop cable Series Cable描述System Description
随着通讯业务飞速发展,人们对通讯网络的传输和交换能力不断提出要求,传统的接入方式已不能满足带宽的需求。从干网到小区、家庭间的最后一公里接入网阶段,铜线带宽只能达到1兆到2兆,但使用光纤,带宽可轻易达每秒100兆之多。光纤到户(FTTH), 直接使用光纤,将通讯线路从局端直接接入用户家庭,在带宽方面具有无与伦比的优势,可实现多种业务的综合接入。作为宽带接入的最终解决方案,随着技术和市场条件日益成熟,FTTH将成为通信的未来。
With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communication service, the people have an increasing demand on the communication transmission and exchange capacity. Traditional copper-based access solution will not comply with the request of high bandwidth any longer. In the last mile access, from the backbone network to the village or the home, the copper wire bandwidth only can reach 1M to 2M, but the optical fiber bandwidth may easily reach 100M. Fiber to the home (FTTH), using the optical fiber, directly connects the communication line from the LAN to the user. Due to its excellent advantage in bandwidth, FTTH network can support full communication services.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technology and market, FTTH network is deemed to be the "access technology of the future".技术优势Technical 支持宽带、有限电视和电话三网合一;
Support the internet, CATV and telephone;
高带宽,轻易可达100兆;
High bandwidth, easily reach 100M;
网络结构灵活,降低运营建设和维护成本,便于管理;
Flexible network construction, reduce the cost of installation and maintenance, convenient for network management;
设备端口利用率高,易于接入用户的增加和逐步扩容;
Usable equipment ports, easy to increase the users and expand accommodates gradually;
支持将来更多网络增值业务的接入。
Support more network increment service in future.
接入网用蝶形引入光缆系列产品由光通信单元、加强件和外护套组成;其中,加强件设置在光通信单元两侧,外护套包在光通信单元和加强件外部。
a). 光通信单元有光纤、紧套纤、光纤带等形式,灵活可选,可根据实际应用需要,设置一根或平行数根; br />b).加强件有金属与非金属之分,既可在光通信单元两侧各设置一根,也可纵向再附加设置;
c). 外护套采用黑色或彩色低烟无卤材料,可满足IEC332-1标准。
bow-type drop series cable consists of optical fiber unit, strength member and outer sheath, in which the strength members are placed at the two sides of the optical fiber unit and all of them are finally covered with the outer sheath.
a).The optical fiber unit shall be fiber, tight buffer fiber or fiber ribbon. One or above fiber count is available upon request.
b).The strength member shall be metallic or non-metallic. They are applied at the two sides of the optical fibers respectively, and another one or more might be added longitudinally,
c).The sheath is made of black or color LSZH material, which complies with standard IEC332-1.品应用Application
接入网,光纤到户
Access network, fiber to the home
很多人对室内外光缆光纤的规格都比较陌生,所以提供以下规格给您,如果有用到室内外光缆光纤可以联系我们;
习惯叫法
主要型式
全    称
敷设方式及用途
GYXTY
室外通信用、金属加强构件、中心管、全填充、夹带加强件聚乙烯护套光缆
架空、农话
GYXTS
室外通信用、金属加强构件、中心管、全填充、钢-聚乙烯粘结护套光缆
架空、农话
GYXTW
室外通信用、金属加强构件、中心管、全填充、夹带平行钢丝的钢-聚乙烯粘结护套光缆
架空、管道、农话
GYTA
室外通信用、金属加强构件、松套层绞、全填充、铝-聚乙烯粘结护套光缆
架空、管道
GYTS
室外通信用、金属加强构件、松套层绞、全填充、钢-聚乙烯粘结护套光缆
架空、管道、
也可直埋
GYTA53
室外通信用、金属加强构件、松套层绞、全填充、铝-聚乙烯粘结护套、皱纹钢带铠装聚乙烯外护层光缆
直埋
GYTY53
室外通信用、金属加强构件、松套层绞、全填充、聚乙烯护套、皱纹钢带铠装聚乙烯外护层光缆
直埋
GYTA33
室外通信用、金属加强构件、松套层绞、全填充、铝-聚乙烯粘结护套、单细钢丝铠装聚乙烯外护层光缆
爬坡直埋
GYTY53+33
室外通信用、金属加强构件、松套层绞、全填充、聚乙烯护套、皱纹钢铠装聚乙烯套+单细钢丝铠装聚乙烯外护层光缆
直埋、水底
GYTY53+333
室外通信用、金属加强构件、松套层绞、全填充、聚乙烯护套、皱纹钢带铠装聚乙烯套+双细钢丝铠装聚乙烯外护层光缆
直埋、水底
习惯叫法
主要型式
全    称
敷设方式及用途
GYDXTW
室外通信用、金属加强构件、光纤带中心管、全填充、夹带平行钢丝的钢-聚乙烯粘结护层光缆
架空、管道、
接入网
GYDTY
室外通信用、金属加强构件、光纤带、松套层绞、全填充聚乙烯护层光缆
架空、管道、
接入网
GYDTY53
室外通信用、金属加强构件、光纤带松套层绞、全填充、聚乙烯护套、皱纹钢带铠装聚乙烯外护层光缆
直埋、接入网
GYDGTZY
室外通信用、非金属加强构件、光纤带、骨架、全填充、钢-阻燃聚烯烃粘结护层光缆
架空、管道、
接入网
GYFTY
室外通信用、非金属加强构件、松套层绞、全填充、聚乙烯护层光缆
架空、
高压电感应区域
GYFTY05
室外通信用、非金属加强件、松套层绞、全填充、聚乙烯护套、无铠装、聚乙烯保护层光缆
架空、槽道、
高压感应区域
GYFTY03
室外通信用、非金属加强构件、松套层绞、全填充、无铠装、聚乙烯套光缆
架空、槽道、
高压感应区域
GYFTCY
室外通信用、非金属加强件、松套层绞、全填充、自承式聚乙烯护层光缆
自承悬挂于高压电塔上
电力光缆
GYTC8Y
室外通信用、金属加强构件、松套层绞、全填充、聚乙烯套8字形自承式光缆
自承悬挂于杆塔上
阻燃光缆
GYTZS
室外通信用、金属加强构件、松套层绞、全填充、钢-阻燃聚烯烃粘结护层光缆
架空、管道、
无卤阻燃场合
GYTA04
室外通信用、金属加强构件、松套层绞、全填充、聚乙烯护套、无铠装、聚乙烯护套加尼龙外护层光缆
管道、防蚁场合
GYTY54
室外通信用、金属加强构件、松套层绞、全填充、聚乙烯护套、皱纹钢带铠装、聚乙烯套加尼龙外护层光缆
直埋、防蚁场合
GJFJV
室外通信用、非金属加强件、紧套光纤、聚氯乙烯护层光缆
室内尾纤或跳线
GJFJZY
室外通信用、非金属加强件、紧套光纤、阻燃、聚烯烃护层光缆
室内布线或尾缆
GJFDBZY
室外通信用、非金属加强件、光纤带、扁平型、阻燃聚烯烃护层光缆
室内尾缆或跳线

共为通信为适应三网融合、FTTx的推广,共为通信推出从局端一直到用户桌面的FTTX光配线网络解决方案。产品主要包括光纤配线架、光缆交接箱,光缆分纤箱,分光分纤箱,光缆分线盒,光缆接头盒,光缆终端盒,冷接子,快速连接器,光纤跳线,配线光缆、皮线光缆、市内布线光缆、无源器件、线路辅助设施等。
户外工程介于局端机房和用户大楼之间,在FTTB/FTTH中,用于连接从局端引出的馈线光缆与用户大楼引入的分配光缆。在FTTC中,用于连接从局端引出的光缆与用户电缆。户外工程涉及光缆交接箱和光缆配线箱、光缆接头盒、宽度户外机柜等产品
共为通信FTTX布线应有尽有、质量保证!随时欢迎您前来咨询!!!
宁波共为通信科技有限公司一贯坚持“企业以人为本,人以责任为先” 的发展理念,高标准、零缺陷、顾客的期望是我们追求的目标。完善自我、超越自我、为客户创造更多价值是企业宗旨,创新、团结、敬业、守信是公司精神,用“心”突破传统,用“光”引领未来,公司将锲而不舍、持之以恒地走创新发展之路,与社会各界朋友及客户、合作伙伴共同建设“宽带中国”的美好明天!

(以下报价不含税(含税加10点)含运费)以下报价没有备注的均为空箱价格、图片只做参考!

本公司产品可以按客户要求订制(logo免费印刷)

产品图片
产品名称
产品规格
产品单价
备注
GPX-GF(PC光纤分光箱)
GPX-GF8
空箱:25元
满配:75元
PC/ABS合金料
1分16光分路器箱
GPX-GF16
空箱:40元
满配:140元
PC/ABS合金料
1分16光分路器箱
GPX-GF16C
空箱:45元
空箱:145元
PC/ABS合金料
1分16光分路器箱
GPX-GF16B
空箱:38元
满配:138元
PC/ABS合金料
1分16光分路器箱
GPX-GF16A
空箱:45元
满配:145元
PC/ABS合金料
1分32光分路器箱
GPX-GF32
空箱:55元
满配:255元
PC/ABS合金料
2芯光纤分纤箱
GPX-GF-2
空箱:22元
PC/ABS合金料
4芯光纤分纤箱
GPX-GF-4
空箱:23元
PC/ABS合金料
12芯光纤分纤箱
GPX-GF-12
空箱:25元
满配:61元
PC/ABS合金料
24芯光纤分纤箱
GPX-GF-24
空箱:40元
满配:105元
PC/ABS合金料
24芯分纤箱
GPX-GF-24A
空箱:45元
满配:110元
PC/ABS合金料
24芯分纤箱
GPX-GF-24C
空箱:45元
满配:115元
PC/ABS合金料
36芯分纤箱
GPX-GF36
空箱:55元
满配:150元
PC/ABS合金料
48芯分纤箱
GPX-GF48
空箱:55元
满配:185元
PC/ABS合金料
GPX6-01型(钣金室外光纤配线箱)
12芯配线箱
GPX6-01
空箱:75元
满配:110元
1.2板材
(冷轧板)
24芯配线箱
GPX6-01
空箱:75元
满配:145元
1.2板材
(冷轧板)
48芯配线箱
GPX6-01
空箱:95元
满配:225元
1.2板材
(冷轧板)
48芯配线箱
GPX6-01
空箱:95元
满配:225元
1.2板材
(冷轧板)
72芯配线箱
GPX6-01
空箱:130元
满配:320元
1.2板材
(冷轧板)
96芯配线箱
GPX6-01
空箱:165元
满配:420元
1.2板材
(冷轧板)
144芯配线箱
GPX6-01
空箱:210元
满配:590元
1.2板材
(冷轧板)
GPX-02(光分路器箱/光纤楼箱)SMC
8芯光分路器箱
GPX02-8
空箱:55元
满配:100元
SMC(玻璃钢)
12芯光纤楼道箱
GPX02-12
空箱:65元
满配:98元
SMC(玻璃钢)
1分16光分路器箱
GPX02-16E
空箱:95元
满配:195元
SMC(玻璃钢)
1分16光分路器箱
GPX02-16
空箱:75元
满配:175元
SMC(玻璃钢)
24芯光纤分纤箱
GPX02-24
空箱:75元
满配:140元
SMC(玻璃钢)
1分32光分路器箱
GPX02-32E
空箱:105元
满配:305元
SMC(玻璃钢)
1分32光分路器箱
GPX02-32
空箱:105元
满配:305元
SMC(玻璃钢)
48芯光纤分纤箱
GPX02-48
空箱:105元
满配:235元
SMC(玻璃钢)
1分64光分路器箱
GPX02-64E
空箱:140元
满配:540元
SMC(玻璃钢)
72芯光纤分纤箱
GPX02-72
空箱:140元
满配:331元
SMC(玻璃钢)
GPX03-VIII(三网融合箱)
24芯三网合一箱
GPX03-VIII24
空箱:185元
1.2板材
(冷轧板)
48芯三网合一箱
GPX03-VIII 48
空箱:185元
1.2板材
(冷轧板)
72芯三网合一箱
GPX03-VIII 72
空箱:195元
1.2板材
(冷轧板)
96芯三网合一箱
GPX03-VIII 96
空箱:225元
1.2板材
(冷轧板)
144芯三网合一箱
GPX03-VIII 144
空箱:225元
1.2板材
(冷轧板)
三网合一直熔箱
GPX03-VII
空箱:185元
1.2板材
(冷轧板)
四网合一箱
GPX03-VIIIA
空箱:250元
1.2板材
(冷轧板)
GPX04(钣金光分路器箱)
1分16光分路器箱
GPX04-16A
满配:95元
满配:185元
1.2板材
(冷轧板)
1分32光分路器箱
GPX04-32A
空箱:110元
满配:290元
1.2板材
(冷轧板)
1分64光分路器箱
GPX04-64A
空箱:150元
满配:510元
1.2板材
(冷轧板)
GXF05(光缆交接箱)
288芯/432芯
三网融合光交箱
GXF05-VIII288
GXF05-VIII432
空箱:2100元
空箱:2100元
SMC(玻璃钢)
576三网融合光交箱
GXF05-VIII576A
空箱:2200元
SMC玻璃钢
576芯/648芯/720芯864芯
三网融合光交箱
GXF05-VIII576
GXF05-VIII648
GXF05-VIII720
GXF05-VIII864
空箱:2800元
空箱:2800元
空箱:2800元
空箱:2800元
SMC(玻璃钢)
96芯免跳纤/传统光缆交接箱
GXF05-I96
空箱:580元
SMC(玻璃钢)
144芯
免跳纤/传统
光缆交接箱
GXF05-I144
空箱:680元
SMC(玻璃钢)
288芯
免跳纤/传统
光缆交接箱
GXF05-I288
空箱:1650元
SMC(玻璃钢)
576芯
免跳纤/传统
光缆交接箱
GXF05-VI576
空箱:2250元
SMC(玻璃钢)
576芯
传统交接箱
GXF05-VI576A
空箱:4800元
SMC(玻璃钢)
1152芯传统
光缆交接箱
GXF05-VI1152
空箱:6500元
SMC(玻璃钢)
144芯不锈钢
光缆交接箱
GXF05-VII144
201板材:1500元/台(空箱)
不锈钢
304板材:2500元/台(空箱)
288芯不锈钢
光缆交接箱
GXF05-VII288
201板材:2650元/台(空箱)
不锈钢
304板材:2950元/台(空箱)
576芯不锈钢
光缆交接箱
GXF05-VII576
201板材:3700元/台(空箱)
不锈钢
304板材:4200元/台(空箱)
1152芯不锈钢
光缆交接箱
GXF05-VII1152
201板材:4800元/台(空箱)
不锈钢
304板材:5500元/台(空箱)
GPX2000-VIII(三网融合光纤配线柜)
288芯/576芯/720芯
三网融合光纤配线柜
GPX97-III
1600元/台
1600元/台1600元/台
(空箱)
1.2钣金
(冷轧板)
720芯三网融合光纤配线架
GPX2000-IIIB
2550元/台
(空箱)
1.2钣金
(冷轧板)
1440芯三网融合光纤配线架
GPX2000-VIII
2550元/台
(空箱)
1.2钣金
(冷轧板)
2160芯三网融合光纤配线架
GPX2000-IIIA
2650元/台
(空箱)
1.2钣金
(冷轧板)
GPX2000-VI(直插式光纤配线架)
288芯/576芯/720芯/792芯
光纤配线柜
GPX2000-I

1350元/台
1350元/台
1350元/台
1350元/台
1.2钣金
(冷轧板)
288芯/576芯
GPX2000-VI
1650元/台
1.2钣金(冷轧板)
288芯/720芯光纤配线架
CT-GPX09T
1850元/台
1152芯/1200芯/1440芯光纤配线柜
GPX2000-IV
2550元/台
1.2钣金(冷轧板)
GPX2000-II光纤配线架
288芯/576芯/720芯
光纤配线架
GPX2000-II

1350元/台
1.2钣金
(冷轧板)
GPX2200VIIA(半封闭式光纤配线架)
288芯/576芯/720芯
光纤配线架
GPX2200-VII

1950元/台
1950元/台
1950元/台
1.2钣金
(冷轧板)
GPX81E-VII型(OMDF光总配线架)
576芯、648芯、720芯、792芯
光总配线架
GPX81A-576
GPX81A-648
GPX81A-720
GPX81A-792
3100元/台
3100元/台
3100元/台
3100元/台
1.5钣金
(冷轧板)
GPX2000-81E型(OMDF光纤总配线架)
576芯、648芯、720芯、792芯
GPX2200-81E
2250元/台
2550元/台
2550元/台
2550元/台
1.5钣金
(冷轧板)
GPX167G-VIIIJ型(OMDF光纤总配线架)
576芯、648芯、720芯
GPX167G-VIIIJ
2350元/台
2350元/台
2350元/台
1.5钣金
(冷轧板)
GXT19型(ODF单元箱)
12芯
GXT19-12
75元/台
1.2钣金(冷轧板)
24芯
GXT19-24
85元/台
1.2钣金
(冷轧板)
48芯
GXT19-48
95元/台
1.2钣金
(冷轧板)
72芯
GXT19-72
110元/台
1.2钣金
(冷轧板)
96芯
GXT19-96
135元/台
1.2钣金
(冷轧板)
144芯
GXT19-144
155元/台
1.2钣金(冷轧板)
GPX19J型(机架式光纤盒)
12口光纤盒
GPX19J-12
45元/台
1.2钣金
(冷轧板)
24口光纤盒
GPX19J-24
45元/台
1.2钣金
(冷轧板)
48口光纤盒
GPX19J-48
75台
1.2钣金
(冷轧板)
GPX19C型(抽拉式光纤盒)
12口光纤盒
GPX19C-12
85元/台
1.2钣金
(冷轧板)
24口光纤盒
GPX19C-24
115元/台
1.2钣金
(冷轧板)
48口光纤盒
GPX19C-48
250元/台
1.2钣金
(冷轧板)
TW-TP(一体化托盘)
12芯一体化托盘
TW-TP-V2.0
7元/个
12芯一体化托盘
TW-TP-V3.0
7元/个
12芯一体化托盘
TW-TP-12M
7元/个
12芯一体化托盘
TW-TP-12H
7元/个
16芯一体化托盘
TW-TP-16型
12元/个
32芯一体化托盘
TW-TP-32型
18元/个
12芯一体化托盘
TW-TP-12S
15元/个
12芯一体化托盘
TW-TP-12T
9元/个
24芯一体化托盘
TW-TP-24型
25元/个

产品质量承诺
一、产品质量承诺:
1产品的制造和检测均有质量记录和检测资料。
2对产品性能的检测,我们诚请用户亲临对产品进行全过程、全性能检查,待产品被确认合格后再装箱发货。
二、产品价格承诺:
1、为了保证产品的高可靠性和先进性,系统的选材均选用国内或国际优质名牌产品。
2、在同等竞争条件下,我公司在不以降低产品技术性能、更改产品部件为代价的基础上,真诚以***优惠的价格提供给贵方。
三、交货期承诺:
1、产品交货期:尽量按用户要求,若有特殊要求,需提前完工的,我公司可特别组织生产、安装,力争满足用户需求。
四、售后服务承诺:
1、服务宗旨:快速、果断、准确、周到、彻底
2、服务目标:服务质量赢得用户满意

网友:
【GW-GPX97型光纤配线柜、GW-GPX2000型光纤配线柜、GW-GPX2000I型光纤配线柜、GW-GPX2000II型光纤配线柜、GW-GPX145型光纤配线柜】
ODF(Optical Distribution frame)光纤配线架(ODF光纤配线柜)产品简介:
光纤配线架(ODF)用于光纤通信系统中局端主干光缆的成端和分配,可方便地实现光纤线路的连接、分配和调度。随着网络集成程度越来越高,出现了集ODF、DDF、电源分配单元于一体的光数混合配线架,适用于光纤到小区、光纤到大楼、远端模块局及无线基站的中小型配线系统。
制造商”宁波共为通信科技有限公司(慈溪华脉通信设备厂)

规格型号介绍:

产品名称

型号

规格(mm)

容量

使用环境

备注

高x宽x深

光纤配线架

GPX2000-II

2000*800*400

720芯

室内

封闭式

GPX2000-VI

2000*650*300

720芯

GPX2000-VII

2000*840*300

720芯

GPX2000-III

2000*800*300

720芯

GPX2000-IIIA

2000*1200*300

720芯

GPX2000-IIIB

2000*1200*300

720芯

外观结构
1、机架结构形式
1)机架结构有封闭式、半封闭式和敞开式。
2)机架高度分为2600mm、2200mm和2000mm三类。其宽度推荐选用120mm的整数倍,深度推荐选用300mm、450mm及600mm。
3)机架外形尺寸的偏差不超过±2mm;外表面对底部基准面的垂直度公差不大于3mm。
2、机械活动部分
机械活动部分应转动灵活、插拔适度、锁定可靠、施工安装和维护方便。门的开启角应不小于110°,间隙不大于3mm。
3、引入光缆弯曲半径
引入光缆进入机架时,其弯曲半径应不小于光缆直径的15倍。
4、机架结构
结构应牢固,装配应具有一致性和互换性,紧固件无松动。外露和操作部位的锐边应倒圆角。
5、保护套、衬垫及纤芯和尾纤弯曲半径
光缆光纤穿过金属板孔及沿结构件锐边转弯时,应装保护套及衬垫。纤芯、尾纤无论处于何处弯曲时,其曲率半径应不小于30mm。
6、机架的表面
涂覆层应表面光洁,色泽均匀、无流挂、无露底;金属件无毛刺锈蚀。
7、结构装置上的文字、图形、符号和标志
结构装置上的文字、图形、符号和标志应清晰、完整、无误。
3材料
防腐蚀性能
ODF所有的零件采用的材料应具有防腐性能,如该材料无防腐性能应作防腐处理;其物理、化学性能必须稳定,并与光缆护套和尾纤护套相容。为防止腐蚀和其他损害,这些材料还必须与其他设备中所常用的材料相容。
防锈蚀性能
ODF中表面电镀处理的金属结构件,在通过盐雾试验方法进行48h盐雾试验后,外观不得有肉眼可见的锈斑。
涂覆处理要求
采用涂覆处理的金属结构件,其涂层与基体应具有良好的附着力,附着力应不低于GB/T9286标准表I中2级要求:在切交叉处和/或沿切口边缘有涂层脱落,受影响的交叉切割面积明显大于5%,但不能明显大于15%。
燃烧性能要求
设备中非金属材料的结构件及光纤连接器的燃烧性能应符合以下条件之一:
1)试验样品没有起燃;
2)试验样品离火后持续有焰燃烧的时间不超过10s,并且火焰或从试验样品上掉落的燃烧或灼热颗粒未使燃烧蔓延到放在试验样品下面的底层。[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