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采样 修正 波形

楼主:
图3是回波整体的一个波形图,在不同的位置有幅值不同的正弦回波。想要确定不同位置处回波的时间,现在的想法是以回波的峰值作为这个时刻,但是现在的问题就是回波不是很规则,有没有什么算法可以依据采集的若干AD值来修正波形

图1

图1

图2

图2

图3

图3

网友:
问的是啥

网友:
想要准确得分析出每处回波峰值的时间

网友A:
如果只要一处,一般地,这一处的幅度会最大,找出最大的波形处即可。
如果多处,处理起来相当麻烦,要找出各个回波点,并且加入适当的滤波,例如,回波集中在哪个时间段、回波的频率特征等。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如果只要一处,一般地,这一处的幅度会最大,找出最大的波形处即可。
如果多处,处理起来相当麻烦,要找出 ...

找某个回波的最大值是很容易,关键是采集的回波出现了畸变,所以找到的最大值不是很精确,目前就是想根据采集的点来复原这个正弦波,以便更精确地得到最大值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找某个回波的最大值是很容易,关键是采集的回波出现了畸变,所以找到的最大值不是很精确,目前就是想根据 ...

根据图中所示,那是个脉冲,不是正弦波,滤波时就要小心了,要使它不畸变,要求电路对各种频谱成分相移及衰减一样,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根据图中所示,那是个脉冲,不是正弦波,滤波时就要小心了,要使它不畸变,要求电路对各种频谱成分相移及 ...

您说的是图2么?图2那个也是一处回波,只不过幅值比较大,放大之后有一段饱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您说的是图2么?图2那个也是一处回波,只不过幅值比较大,放大之后有一段饱和了

说的是最上面的那个图片。

饱和不影响信号的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