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给锂电池充电的问题,坛里的大神帮我解答一下疑问,谢谢!

楼主:
问题1:使用过一些锂电池充电管理芯片给锂电池充电如TP5000的类的,发现一个问题,理论上不是应该在锂电池电压不高于4.2V的时候芯片给电池提供一个恒定的2A的电流充电,但在测试中发现,2A恒定电流在电池容量达到额定容量的一半的时候,充电电流会随着电池电压的提升而减小,这时电池电压还未达到4.2V啊,为什么不是恒定的2A充电?
问题2:为什么手机自带的电池管理方案可以做到恒定的大电流充电,以小米5为例,配合自带的充电头,在电池容量在90%以下的时候充电电流都是2.8A以上在充电,在容量在90%以上的时候才开始减少,这是使用了什么方案,或者说有什么充电芯片可以做到?(锂电池充电实在是太慢,前50%只需要30度分钟,后50%也许需要3倍以上的时间)

问题3:有一个猜想,如果我做一个恒压恒流电路,使电压恒定在4.2V电流恒定在2A,这个输出可否给锂电池充电?(这样是否可以做到一直给电池以2A的电流在充电)要是可以,那么我把电压减少到4.1V是不是当锂电池电压达到4.1V的时候就不在给电池充电了?(两端电压达到等势位,没有电流流过)
坛里的大神们来给我解答一下,这些问题想了很久了,谢谢大神!!!!

标签 充电器

网友:
问题1:恒流转恒压是理想的充电方式,用专业设备做充电时是这样的。我感觉一种可能是恒功率,一种可能是针对电池OCV曲线做的一种算法,因为过电势的存在,降低电流就会减少过电势,而且充电末期的内阻也会增大,所以逐渐降低电流是为了更多的充进电量。我这么认为的,欢迎讨论。
问题2:对于小米用了什么芯片,我不得而知。就单纯电池角度我发表一下我的看法,锂电池充电速度快慢取决于策略,假如是恒定电流充电,容量就那么多,充满的时间很容易计算。你说的后期慢,我猜是为了保证充满而降低电流导致的。

问题3:我觉得充电不是恒压限流就是恒流限压。2A不是问题,功率型和能量型电池有区别,功率型可以达到几C倍率,能量型不能大倍率放电,但容量一般较大。我明白你的意思,想做个到上限截止电压就停的方案。我觉得想法挺好,不知道有没有这么做的。

网友A:
这种电路较多吧网上都有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电路较多吧网上都有

网站上推荐的一些锂电池充电管理芯片基本上都是充电电流会随着充电时间缓慢减小,都做不到恒定电流在充电,问题3的猜想可以实现么?

网友:
1、由于制造成本问题,可能充电过程并非理想,但只要做到恒流限压,对电池是安全的。
2、以前的手机充电,是由CPU控制的,由于充电算法冻费时,对CPU的使用不算负担。现在的手机使用什么电路不太清楚,估计也是这种办法吧。

网友B:
这是早期MTK手机的充电,

到MT6589时的手机充电:

可见,其充电方法是一样的。

网友B:
3、充电的关键问题是 “恒流”、“限压”,(或,恒压限流)
要根据电池的种类,决定最终充电终止电压的高低,也要根据电池的容量,确定最大充电电流,

在充电过程中,还要加入其它方法,如,将要终止充电时的涓流充电,等

网友:
引用 网友B:
3、充电的关键问题是 “恒流”、“限压”,(或,恒压限流)
要根据电池的种类,决定最终充电终止电压的高 ...

对于问题3,要是我想给3.7V锂电池充电,电池充满时电压是4.2V,电池容量要是5000MA,要是我用4.1V,2A的恒流恒压电源给这个电池充电,能充么?是不是当电池电压达到4.1V的时候就不在充电了?这样做会不会电池爆炸?

网友:
不会爆炸。

5000mAH(大概楼上写错了吧,容量,是用安时来算的,仅安是不行的)的电池,充电两安肯定是能行的,不同的电池有不同的充电性能,现在有快充型的电池,充电C率可以大于容量好多。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会爆炸。

5000mAH(大概楼上写错了吧,容量,是用安时来算的,仅安是不行的)的电池,充电两安肯定是 ...

那就是说这样可以充电,可以将电池充到4.1V是么?

网友B:
引用 网友C:
那就是说这样可以充电,可以将电池充到4.1V是么?

可以将电池充到4.1V!
只是,一般的LI电池充满电是4.2V,不同的电池,最终充电电压也稍有区别,但4.1V一般还没有充满。

不过,过充会严重影响电池寿命。欠充虽不妥,但没有过充那么可怕。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是早期MTK手机的充电,

到MT6589时的手机充电:

可见,其充电方法是一样的。

运放那边差分处理电路能否分享下 我最近也想做个恒流线性充放电的小装置

网友D:
问题1:理电池充电是分三个阶段的。自己百度下就好了。问题2:小米5支持快充技术。现在的手机都有这功能啊。问题3:不可以。你还是好好看看电池的充电原理吧。很重要。

网友:
一般的锂电管理芯片都是3V以下200MA左右,3V-4.1V的时候恒流充电,4.1-4.2为恒压充电……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运放那边差分处理电路能否分享下 我最近也想做个恒流线性充放电的小装置

根本就不用运放。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可以将电池充到4.1V!
只是,一般的LI电池充满电是4.2V,不同的电池,最终充电电压也稍有区别,但4.1V一 ...

我也知道这样充电没有充满,但是在使用充电芯片充电的时候发现这最后的一点点电量需要差不多前面电量的充电时间,这样感觉是不是效率很低,如果我牺牲掉这一点电量是不是可以变相的提高充电的效率...
  总之也就是这样的设想是可以给锂电池充电的是么?

网友:
引用 网友D:
问题1:理电池充电是分三个阶段的。自己百度下就好了。问题2:小米5支持快充技术。现在的手机都有这功能啊 ...

我想知道做一个恒压恒流的充电电路为什么不能直接给锂电池充电? 楼上版主给我的答案是可以进行充电,但是电池充不满。。。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我也知道这样充电没有充满,但是在使用充电芯片充电的时候发现这最后的一点点电量需要差不多前面电量的充 ...

1、充电到最后阶段,需要小电流充,不能大电流。这与电池特性有关。
2、充电效率,一般指电能转换效率,不用充电时间来说的。
3、这个设想是可以充电的。但不保证它是合理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1、充电到最后阶段,需要小电流充,不能大电流。这与电池特性有关。
2、充电效率,一般指电能转换效率, ...

好的,谢谢!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