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用过LM3429这款LED驱动芯片吗

楼主:
有人用过LM3429这款LED驱动芯片吗,这款芯片最大输出电流5A,芯片发热严重吗?

网友A:
按芯片资料设计电路,不要给足额的电流,再采取一些散热措施
LED驱动的一般发热肯定有,用好应该可以避免严重发热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按芯片资料设计电路,不要给足额的电流,再采取一些散热措施
LED驱动的一般发热肯定有,用好应该可以避免 ...

嗯。现在做的几款1A驱动发热严重,背个散热片手都不能摸,所以想看看大电流的是不是好点。

网友:
3429最大可5A
1A就发热严重,电路有问题

网友B:
引用 网友A:
3429最大可5A
1A就发热严重,电路有问题

我用的不是3429,是SD42527。它的输出能达到1A,但我把电路改动了下,与典型电路有点区别。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用的不是3429,是SD42527。它的输出能达到1A,但我把电路改动了下,与典型电路有点区别。

SD42527是最大1A的输出电流
最好不要满电流使用,稍微欠一点,电路稳定问题少
如电路需要1A的,可以找1.5A的芯片

网友B:
引用 网友A:
SD42527是最大1A的输出电流
最好不要满电流使用,稍微欠一点,电路稳定问题少
如电路需要1A的,可以找1 ...

所以就找到这个5A的,问问有没有人用过

网友:
引用 网友B:
所以就找到这个5A的,问问有没有人用过

问问有人用怎么滴
TI 的芯片这种LED芯片,有很多,非的有人用采用啊
问题是用的时候出现了什么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问问有人用怎么滴
TI 的芯片这种LED芯片,有很多,非的有人用采用啊
问题是用的时候出现了什么问题?

只想了解一下发热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