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新1602液晶显示模块 带背光带排线 2元一片

楼主:
经济不景气,工厂倒闭潮来咯,一批全新的1602液晶显示模块来了,有2K片,2元一片大甩卖了,要得小伙伴们,淘宝去抢吧,趁着大主儿还没囤货,:-D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 ... jpD&id=538412037613

网友:
先放入购物车

网友:
20pin的排线,这是1602吗?

网友:
这种接口不好焊,有没其它接口的?

网友:
话说这个接口 是手工焊接还是机器贴的?

网友:
这样的间距焊接还好办,
但是配套的PCB不好找,找不到的话要焊线

另外接口和资料得先出来,
引脚是20PIN的,可能多出来的PIN是和上面的LED连的
先mask吧,暂时用不上

网友A:
楼主如果做一些转接板,可以将这些液晶变成DIY时的模块,可以方便一般用户。

如果可以转为I2C会更好。或者兼容Arduino接口也行。

网友:
有20脚的液晶引脚的IO定义吗,有参考的的话应该比较方便购买,

网友:
点亮一个看看效果啊,楼主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如果做一些转接板,可以将这些液晶变成DIY时的模块,可以方便一般用户。

如果可以转为I2C会更好。或 ...

懒得搞了额,之前有人打包过,我懒得研究,等打包就行了,省事,:-D

网友:
这个看起来好像是段式LCD屏呢,不好焊接用起来不方便呢,如果是插脚的就完美了……

网友:
这个液晶是3.3V还是5V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