锁相环环路滤波器电路问题

楼主:
如图所示,该锁相环电路VCOin的电压波形如右图所示,我需要得到的是该稳定的电压,如果把C18由0.1uf改成10uF,锁相环又不锁相了,输出电压一直为5V。需要如何选择滤波电容的参数来将该电压进行滤波。

网友:
此书内容可以参考。自554页开始,有两节专门讨论锁相环,也有关于锁相环滤波的计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