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S-to-FPGA访问FPGA的i/o

楼主:
 HPS通过HPS-to-FPGA桥访问FPGA的i/o口的问题,不是轻型桥,有没有弄过的,我弄了两天了,就是各种不通。

网友A:
I/O口访问都是通过轻型桥的,其它桥接都是RAM型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I/O口访问都是通过轻型桥的,其它桥接都是RAM型的,

用非轻型桥访问不了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用非轻型桥访问不了吗?

没试过,你自已试一下,再给大家一个结果,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试过,你自已试一下,再给大家一个结果,

我也试了两天了,没有结果啊

网友:
#include
#include
#include
#include
#include "hwlib.h"
#include "socal/socal.h"
#include "socal/hps.h"
#include "socal/alt_gpio.h"
#include "hps_0.h"

#define ALT_AXI_HPS2FPGA_OFST (0xC0000000)  // axi_master
#define HW_FPGA_AXI_SPAN (0x04000000)  // Bridge span
#define HW_FPGA_AXI_MASK ( HW_FPGA_AXI_SPAN - 1 )

int main() {
        void *axi_virtual_base;
        int fd;
        int buf;
        static volatile unsigned long *h2p_memory_addr=NULL;

        if( ( fd = open( "/dev/mem", ( O_RDWR | O_SYNC ) ) ) == -1 ) {
                printf( "ERROR: could not open \"/dev/mem\"...\n" );
                return( 1 );
        }
        axi_virtual_base  = mmap( NULL, HW_FPGA_AXI_SPAN, ( PROT_READ | PROT_WRITE ), MAP_SHARED, fd,ALT_AXI_HPS2FPGA_OFST  );
        if( axi_virtual_base == MAP_FAILED ) {
                printf( "ERROR: axi mmap() failed...\n" );
                close( fd );
                return( 1 );
        }

        h2p_memory_addr=axi_virtual_base + ( ( unsigned long  )(DATA_PIO_0_BASE) & ( unsigned long)( HW_FPGA_AXI_MASK ) );

        buf=(*(uint32_t*)h2p_memory_addr);
        printf("%d\n",buf);

        close( fd );
        return( 0 );
}

网友:
看看代码有和错误,DATA pio是32位的,求求各位大神!

网友:
你是控制什么,把QSYS发来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