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8V供电怎么理解?

楼主:
-48V供电怎么理解? 明明是-48V,但很多通信设备用的都是48V供电,怎么理解呢?

网友A:
关键是我们板子没这么接哦

网友B:
就是用的48v供电 看机壳刻是否与0电平短连接了,我以前公司是没有的,机壳一般都是与-48连接的,所以电源的地接-48  电源的48v接0电平短

网友:
引用 网友B:
就是用的48v供电 看机壳刻是否与0电平短连接了,我以前公司是没有的,机壳一般都是与-48连接的,所以电源的 ...

机壳是塑料的哦 电源的地接-48啥意思

网友C:
这是历史原因造成的。贝尔发明电话后的早期电话系统就是电源正极接地即采用负电源供电,目的据说是为了降低线路金属的锈蚀。后来在步进制和纵横制交换机时代统一供电标准为-60V,而进入程控交换机时代后就调整为-48V。电信运营商的服务不能在设备更新时停止,所以要求新设备兼容老设备,如此一来,最古老的标准也就一直沿用到了今天。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是历史原因造成的。贝尔发明电话后的早期电话系统就是电源正极接地即采用负电源供电,目的据说是为了降低 ...

长见识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C:
这是历史原因造成的。贝尔发明电话后的早期电话系统就是电源正极接地即采用负电源供电,目的据说是为了降低 ...

是看到介绍说-48V好 但是用的明明是48V供电 这个弯没转过来哦

网友:
-48V从大小上看就是48V,标量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是看到介绍说-48V好 但是用的明明是48V供电 这个弯没转过来哦

如果48V电源没有预设的固定接地端,那么正极接地就是负电源,负极接地就是正电源。大学电路实验时往往会用到“实验电源”,不少这样的电源其接地端就是通过短路片选择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如果48V电源没有预设的固定接地端,那么正极接地就是负电源,负极接地就是正电源。大学电路实验时往往会 ...

你说的正极接地是接板子的GND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说的正极接地是接板子的GND吗?

是。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关键是我们板子没这么接哦

所以就转不过弯来了吧?
看过一些 Vcc 是负的路图没有?

网友:
引用 网友D:
所以就转不过弯来了吧?
看过一些 Vcc 是负的路图没有?

看过啊 不过是正负供电的那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