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收机阻塞测试问题?

楼主:
接收机阻塞测试问题? 阻塞测试 要求干扰信号从1MHz到12.75GHz ,步进为1MHz,加上反应时间,测完一次,可能一天都困难,大家都是怎么测得呢?

网友A:
频谱有个东西叫做跟踪源,不就是配合频谱干这个的么设定好参数,有个曲线给你很直观的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频谱有个东西叫做跟踪源,不就是配合频谱干这个的么设定好参数,有个曲线给你很直观的看

机器确实可以设置 但是接收机总有响应时间吧 测一次还是要很久 虽然只要看看结果曲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