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序有什么问题吗,为什么蜂鸣器没有发出七种声音

楼主:
#include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sbit d=P2^3;
uint shen[]={1953,1736,1563,1465,1302,1172,1042},num,bp;
void delay()
{
uint x,y;
for(x=0;x<1000;x++)
for(y=0;y<100;y++);
}
void time0()  interrupt 1
{
TH0=(65536-shen[num])/256;
  TL0=(65536-shen[num])%256;
   bp++;
}
void init()
{
  EA=1;
  ET0=1;
  TH0=(65536-shen[num])/256;
  TL0=(65536-shen[num])%256;
  TR0=1;
  TMOD=0X01;
}
void main()
{
init();
while(1)
{
if(bp==1)
{
bp=0;
d=~d;
delay();
num++;
if(num==7)
num=0;
}
}
}

网友A:
为什么蜂鸣器没有发出七种声音,发出了6种,5种,还是没声音。描述具体点。num是7时,shen[num]的数据都超过你赋值长度了。

网友:
试试将init()函数中的EA=1、ET0=1移到函数的末尾。中断通常是先设置好模式及参数再打开,你先打开再设置可能会达不到预想的结果。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蜂鸣器没有发出七种声音,发出了6种,5种,还是没声音。描述具体点。num是7时,shen[num]的数据都超 ...

发出了两种。。。还有那个NUM是因为当时改了一下数组,,忘记改回来了,把DELAY()去掉就可以了,,

网友:
你这程序的延时过大了,延时过后bp早就不等于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