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解混频器信号没输出的原因

楼主:
两路正常的信号经过一个混频器(MAX2681)后没有输出怎么回事??两路输入信号都可用频谱仪测出来,但却测不出输出怎么回事,电压什么供电都正常,求解!!

网友:
你的混频器输出是什么负载?
看看只加一路信号输出是否存在

网友A:
只输一路本振信号的话,输出能测出来的,但加上另一路信号后都没输出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只输一路本振信号的话,输出能测出来的,但加上另一路信号后都没输出了

“只输一路本振信号的话,输出能测出来的,但加上另一路信号后都没输出了”
确实蹊跷。想不出这是怎么回事。
待高人回复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