拼板连接的问题

楼主:
我现在画的是块拼板,第一张画的是原理图;第二张是封装库的图;等我把这个封装导到原理图时,第三张的规则检查就显示全部出现了错误,请高手指教;应该怎么画拼板两边连接的那个封装。

网友:
应该是给楼主有过建议,请原理图做好后,要编译一下,是否有告警

应该多半是元件库和封装引脚不对应问题

网友:
拼版的事情,如果自己不擅长就交给板厂,为啥要把板厂的活抢过来干呢。还有ECO有错误,就检查pcb引脚封装是否与你的原理图库的元件引脚的标号一致。

网友:
sch lib和pcb lib pin脚对不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