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9里面已经画好的模板调用不出来?为什么?

楼主:
我在AltiumDesignerSummer9里面,画好自己制作的原理图模板,保存类型也时对的,为什么就是在“文档选项里面”调用不出来呢!

网友:
把自己做的模板文件,放到软件安装目录下的Template下,要保存为.SchDot”文件
目录DXP--Preferences--- Data Management----Template

网友:
把这个模板,复制你的工程路径下,然后add 进你的工程中也不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