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F1232IPW 芯片做定时器 内部时钟 误差20mS 不同的片子差 2mS

楼主:
MSP430F1232IPW 芯片做定时器内部时钟DCOCLK:内部数字可控晶振,具有可选择的频率 定时20mS,不同的片子差别  2mS  。有没有遇到类似的???

网友A:
不建议你用DCOCLK,精度差,还是用LSE

网友:
MSP430F1232为了抗干扰 ,没有做外部晶振,。内部时钟有比较准的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建议你用DCOCLK,精度差,还是用LSE

MSP430F1232为了抗干扰 ,没有做外部晶振,。内部时钟有比较准的吗?

网友A:
有一个校准值,你采用校准值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一个校准值,你采用校准值

有没有文档说明的?,麻烦介绍下,用的不熟。